fpv地面站支架

楼主(2014-06-23):
请问各位FPV老手, 你们都是怎么做的监视器+平板天线云台支架的?能否给个全配置在某宝上的的连接。谢谢

网友A:
就是用的照相用的三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照相用的三脚架

怎么连接固定监视器和aa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连接固定监视器和aat呢?

很简单的自己diy一下呗,找个东西一固定就行

楼主:
能麻烦哪位给个图片或者部件名吗?

网友B:
我是这样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固定的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固定的

你这不真实 一看都知道是照片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真实 一看都知道是照片 哈哈!

我放照片干嘛,就是用它当显示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放照片干嘛,就是用它当显示器的

我的导航好像有AV输入,但接口在机器背面,自己不会动手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导航好像有AV输入,但接口在机器背面,自己不会动手接啊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图传的视频线插AV接口上,我直接把图传接收装在车里了,加装一个电源开关,一个车载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图传的视频线插AV接口上,我直接把图传接收装在车里了,加装一个电源开关,一个车 ...

哈哈,不错 冬天飞PFV不怕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固定的

你这飞久了,会电瓶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固定的

天气热的时候这样不是很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