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脚改作拉车

楼主(2014-06-23):
闲来无事做,,把闲置一段的大脚改了一下。拉拉孩子去散散步
这是以前刚做的拉车, 效果一半,但不怎么好看

这是今天做的,用了亚克力板效果也好了很多

网友:
HSP牛逼了 哦吼吼

网友A:
装个飞控,和FPV,外面去兜一圈

网友B:
加增程,超远

网友:
别回来了。孩子没在车上

网友:
不错,真他妈的不错。

网友C:
万一失控,把小孩摔了你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增程,超远

这个增程是增加什么,超远是指距离?请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失控,把小孩摔了你就惨了。

这个也是我觉得麻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飞控,和FPV,外面去兜一圈

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增程是增加什么,超远是指距离?请大师指点

呵呵,增程是指增加遥控信号的功率,以增加可控距离。超远距是手误,应该是超视距,指飞到视线以外。

网友D:
离孩子的车远一点,小心孩子的手别掉进轮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增程是指增加遥控信号的功率,以增加可控距离。超远距是手误,应该是超视距,指飞到视线以外。

...

用什么设备能完成任务,我的是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孩子的车远一点,小心孩子的手别掉进轮子里。

这个距离是可以调的,这些安全问题会慢慢改进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E:
想问问,拉这么重车子电调电机受得了吗?会不会烧电调!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拉这么重车子电调电机受得了吗?会不会烧电调!

速度慢的话很快就过热,换了低速齿后就好了点

网友:
这想法好,回头我也改。。。

网友:
楼主!我这车也有台!想请教怎换低速齿!这低速齿有几个的?要换几个齿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