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跑小公主,请老船长看看哪里好调整

楼主(2014-06-23):
电池4S5000,原厂36601680KV,原厂桨48MM铜桨

网友A:
声音很响但速度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很响但速度一般

是的,是不是重心往后点会好点?

网友:
玩飞机的表示不知道!

网友:
好吧,这不是O艇,不以速度出名的好不好!

网友:
这么大的船你要多少速度,我也是原厂配置跑。但是感觉电机容易热,不知道换37铝桨会是什么效果,请大神告之。

楼主:
电机和电调温温的,电池有点热。下次用6s试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电调温温的,电池有点热。下次用6s试跑

电池热是放电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

不理想,声音很大,水花很大,速度上不去

网友C:
此船原厂电机适用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船原厂电机适用6S电池

怕电调撑不住,需要换小桨吗?还有船尾是不是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怕电调撑不住,需要换小桨吗?还有船尾是不是轻了?

电调只要支持6S电就行,无需换桨.用6S实际上比4S电流要小,此船很稳,换了6S转弯就要注意速度了,转急了容易翻.直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只要支持6S电就行,无需换桨.用6S实际上比4S电流要小,此船很稳,换了6S转弯就要注意速度了,转急了容 ...

好的,谢谢指教,下次用6S2600的跑跑试下

网友D:
LZ是南通地区的???

网友E:
楼主快招,是不是启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快招,是不是启海人~~

不是哦,在江对面

网友:
雷声大,雨点小哇!原厂铜桨效率不高吧!换438,538,440级别的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下次用6S2600的跑跑试下

其实5s也可以

网友(2014-09-18):
什么配置??原厂么??? 原厂电调支持6s么 电机肯定支持

网友:
帮顶5个字啊

网友:
话说4S这个速度的确有点慢啊,换大一号螺旋桨试试。公主船尾没有设备,也没什么好调整的。
如果要调整,那也就是出轴长度角度和重心了,这一动就要全部拆光了。

网友:
这么慢 不该啊

网友:
是启海话,但不一定是启海人,估计是张家港的,那边南通移民过去很多启海人,或是南通新开 竹行 小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是南通地区的???

你是南通地区的?我是南通市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南通地区的?我是南通市区的

崇明人

网友:
哦,离南通不远

网友G:
你好哥们看你的小公主要卖 我也有一个 也是电调烧了  想请教下你的船电调是原厂的吧  怎么烧的  还有你玩船用的什么控 是枪控吗  失控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哥们看你的小公主要卖 我也有一个 也是电调烧了  想请教下你的船电调是原厂的吧  怎么烧的  还有你 ...

翻船,电调防水没做好进水。控用gt2,没有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哥们看你的小公主要卖 我也有一个 也是电调烧了  想请教下你的船电调是原厂的吧  怎么烧的  还有你 ...

是原厂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哥们看你的小公主要卖 我也有一个 也是电调烧了  想请教下你的船电调是原厂的吧  怎么烧的  还有你 ...

原厂电调

网友(2015-01-08):
问个问题,我有个50cm的深v是底出轴的,想改成后出是否好,现在用2850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南通地区的?我是南通市区的

启东的

网友:
这船被改的,脱离了原船型的姿态了。

网友:
重心在往后一点会好一些吧。

网友:
这片水域玩水上飞机很棒!

网友(2015-06-02):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不是重心往后点会好点?

在往后就要空翻了

网友:
玩飞机,玩车的很羡慕

网友:
我刚入手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就是桨换成CNC铝的,该不会就是你这条??

网友:
按照你的电机应该用6S电,就是不知道电调能不能抗住

网友:
4S不应该这个速度

网友:
小公主真漂亮,我的目标就是小公主。

网友:
嗯,,俺也刚进了一条,75CM长,3660+120A,大概是36的CNC铝合金浆,,,,用了两块2200并联,,油门到底也是呼呼响,船头翘起来后速度就上去了,,大概能到60+,,,反正直线一下子就看不见了,不得收油转弯掉头了,,,大师傅调教的,,就是顺滑,,,电池都不行了,得进几块大毫安数的,,好好玩玩,,,,这种船很稳的,几乎是不会翻,经常试过原地掉头的,,转向很灵活,,就是电池不经用啊,,两块2200也就是5分钟这样,,,,

网友:
试过船跑到湖中心,距离50米左右,停了一会接电话,,再操作就失控了,,往高处站了站,,转动下控得角度,又好了,,吓了一跳,,GT3C。。。这控不怎么样,,按钮不灵,经常要按好几下,,,,下次吧俺退役的的扶她爸T6拿来试试,,,那玩意稳定,,T8fg不舍得用在船上,一个接受就是一条船了

网友:
功率匹配问题。

网友H(2015-07-08):
我的公主电调也烧了,寄去维修了,估计也是进水了,一股糊味,还好马达还能扑腾扑腾的挣扎着回来,,,没死在半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公主电调也烧了,寄去维修了,估计也是进水了,一股糊味,还好马达还能扑腾扑腾的挣扎着回来,,,没死 ...

电机不会坏

网友:
我朋友也有、支持6S

网友:
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