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烧了我的显示器

楼主(2014-06-23):
才入FPV,东西全买回来了,试着连点线,调试调试,今天我先用显示器连接TPLINK(路由器的)电源线,显示器亮了,我就焊接了根线(据说在飞飞机的时候图传接收和显示器需要用电池供电)这样好对显示器供电。就我用第一个格式电池连接的时候P反应都没得一个,我又用个花牌电池试试,这下倒好,这根线发烫发软,显示器冒出臭味。。。 问下大家我哪里出了错误,显示器能修好么

楼主:
刚刚问了卖家说那个头子出来的,一横一横的是正极 接红线 带数字的是负极接黑线,。。。原来是正负极错了

网友A:
应该换个二极管保险就行,不过要看手艺了 找个会修PCB电路的吧

网友:
不顾电压、极性,直接加电,迟早要烧

网友:
看来玩电玩的少啊,变压器的线都是这种,带白条的是正极

网友B:
显示器不能12V直接供电 需要BEC 你这样不烧才怪

网友:
电源线接反了,看你是自己做的线吧

网友:
你有万用表么?测一下电源线头外面那圈连接的是哪个线,那就是负极

外面一圈是连着哪个线

外面一圈是连着哪个线

网友C:
和楼主同甘苦,我的也反接烧了。里面的板子没有用了。显示屏的好的,谁要,60包邮。

网友:
不会用万用表吧 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外负内正,这个是基本知识

网友:
你比我好啦,我改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切断了,买回来还没外场用过呢,悲剧吧,一刀就干了200块

网友:
修不起,只有买个新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同甘苦,我的也反接烧了。里面的板子没有用了。显示屏的好的,谁要,60包邮。

能上图看看吗,板子上东西少了什么没有?没有的话50包油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个二极管保险就行,不过要看手艺了 找个会修PCB电路的吧

这显示器木有保险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不能12V直接供电 需要BEC 你这样不烧才怪

。。。
显示器就是直接3s供电。
显示器里有稳压电路。
是楼主接反了。。
拆开看看,90%能修,显示屏还烧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上图看看吗,板子上东西少了什么没有?没有的话50包油收

什么都不缺,只是那外露的线头被我剪掉了。连外壳,支架 包装都在。

网友:
默哀默哀默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缺,只是那外露的线头被我剪掉了。连外壳,支架 包装都在。

50包油收了,QQ:494001046

网友:
外负内正

网友:
........玩电玩焊接.......万用表都没有么~~~

网友:
其实改电源线直接用舵机线,三个头的那种,外面负极黑色,中间正极红色,再有一个是空的,不用什么二极管不用什么其他东西,绝对不会反接
当然首先你的正负极要搞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不能12V直接供电 需要BEC 你这样不烧才怪

可以12V供电的啊·······只是他把正负极接反了······这问题我的显示器也出过

网友:
三十收一个

网友:
一眼就看出来,电源线正负极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不能12V直接供电 需要BEC 你这样不烧才怪

人家显示器本来就是12V,别乱误导。很明显正负极接反。

网友:
搞个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接反线了啊。

网友:
默哀
下次注意啊

楼主:
还好 花了10块就修好了

网友:
怎么回事?

楼主:
里面有个东西烧了  就个黄豆粒大小的黑色长方形的东西 换了一个就行了

网友E:
这个是我在用的监视器,索尼特丽珑9寸管子的监视器,在大白天显示效果非常的满意,可以外接专用电池,不怕烧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在用的监视器,索尼特丽珑9寸管子的监视器,在大白天显示效果非常的满意,可以外接专用电池,不怕 ...

这是老式的那种吧。。。

网友:
外圈为负极 里面为正极

网友:
反接了,T插线焊反了

网友:
烧电路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显示器的亮度是300的那种吗

不知道  就是淘宝销量很好的那个  才170 200 很便宜

网友G:
显示器的驱动板烧了,大概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的驱动板烧了,大概60左右

我只花了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晴天的时候在外面看得屏幕清楚吗?

还没用过  ,室内试了效果应该可以吧   毕竟也就一百多的东西  别期望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