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小问题

楼主(2014-06-23):
自己感觉我的apm很奇怪 今天按照上个贴别人指出的建议一一改正 然后发现电调不响了(正常了)
不过一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自从摔了几几后自己校准罗盘(apm2.6 外置罗盘)大多数时候都是如下画面 并没有红点
有时候会出现红点 然后可以转 不过转到几十个数据便自动停了  点ok 3组数据符合规定 然后我以为校准好了 看首页还是bad compass health
重新校准往往便无法校准了(自己这几天大概校准了20次左右 只有3次出现了红点 但是都是转到几十个数据便停了)

新出的问题:
自己今天发现遥控数据是0 无法校准,认为是接线错误 拔线后再弄 可以校准 (这次我遥控 罗盘校准都没出问题 成功了) 不过还是无法解锁
再到上位机上看 发现apm没电压 认为接线问题 又不断试了10多次接线方法 还是不行(apm有电了 遥控还是0 如3楼所示)

楼主:
上图

无法校准罗盘

无法校准罗盘

无法校准遥控 点击校准时出现的画面

无法校准遥控 点击校准时出现的画面

楼主:
gps接线 确认无断点

网友:
我的罗盘也是。东西南北指向不准。开始怀疑是不是罗盘有问题。

楼主:
晕……刚才好好的还有电压 现在又没了

网友A:
哎。。楼上各位,校准的外置陀螺,一定要选择陀螺仪类型,为第二项。
否则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楼上各位,校准的外置陀螺,一定要选择陀螺仪类型,为第二项。
否则不行的!

泡泡老师还有其他人都说是roll180啊 我以前按roll180校成功过  飞起来了的

网友:
我记得不是说apm不能接电的同时接usb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还有其他人都说是roll180啊 我以前按roll180校成功过  飞起来了的

看这里第三课,也不知道我以前发的教程,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理解能力有问题。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6月23日更新,上第三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刚才好好的还有电压 现在又没了

没接电压电流传感器,你在软件里打开电压传感器功能干吗?

网友:
测量接收机输入端的电压是不是4.8V左右,
把罗盘芯片吹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