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水机月浦公园首飞!

楼主(2014-06-23):
天8控 2个12克银燕金属舵机,一个8克银燕塑料舵机。3s 1500mah 2212 kv1400 带锂电总重696克.视频稍后上传!中特威新版40a电调 支持2s-4s.这机一定要把机翼和机身部分密封好,再把舵机,电调和接受做好防水就ok了.还有拉杆上螺丝的地方再加点螺丝胶就更可靠些!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我的!

网友A:
海风,好飞机,爽飞了吗LZ
我前段时间买了架海潮
别人都说海潮很好飞,跟塞斯纳一样
可是我买的怎么就不好飞了呢?难道别人飞的都是国外版的,我买的国内改进版的????
不是我一个不好飞,我朋友也一起买了一架,根本就没有爽飞就快报废了
我的情况是,重心配好,大约在主翼加强碳杆位置,现象为加油门飞机明显头重,也就是低头,但是关掉油门又能轻松平飞,所以我能确定不是重心问题,应该是电机安装角度不对
也就是电机拉力线貌似有问题
请大师能指点

网友B:
又一架飞机即将起飞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架飞机即将起飞

我也有一架 很快比海潮要快,降落时候要控制速度这个速度很快会跳,速度不够就会摘下来

网友C:
一飞冲天,不错不错,1500mah电池,续航会不会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飞冲天,不错不错,1500mah电池,续航会不会比较短?

差不多。7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风,好飞机,爽飞了吗LZ
我前段时间买了架海潮
别人都说海潮很好飞,跟塞斯纳一样

客气,大师绝对称不上。我也是不断学习中。看你的情况还是重心靠前,就是头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7分钟左右。

嗯,略短。上个2200看看。7分钟,跟直机差不多。一般固定翼,起码上天有10分钟以上才爽,不用老是换电池。哪家买的,多少银子?搜了下,好像都挺贵的。

网友:
这降落,貌似速度太快了些。

网友D:
我也正想买架玩玩,我最关心是漏水滴问题,不知道 楼主情况如何 你配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想买架玩玩,我最关心是漏水滴问题,不知道 楼主情况如何 你配置是什么

电调最好扒皮全身涂满防水胶。舵机缝隙处涂防水胶,活动处涂黄油,锂电和接收用气球套起来,基本就可以做潜水飞机用了!

网友:
超精美的中国战舰三视图

网友:
路过  顶贴  拿分  闪人

网友:
用2200的可以飞12-15分,这机机缺点就是容易失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海风,好飞机,爽飞了吗LZ
我前段时间买了架海潮
别人都说海潮很好飞,跟塞斯纳一样

这种飞机和拉力线直接穿过重心的飞机不同,飞行感觉明显头重,要求用升降抵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飞机和拉力线直接穿过重心的飞机不同,飞行感觉明显头重,要求用升降抵消

是的,我昨天也是这样做的,我把水平尾舵上翘了,上翘角度大概是舵面下表面和尾翼上表面平
重心位置大概在碳杆位置,也就是主翼下面补的那条EPS泡沫的大概中心靠前一点
是能爽飞了,可是还有问题就是,起飞时在水中滑跑时,尾巴上翘,方向水舵离开水面了,会导致飞机很容易在水中打转
哎,不说了,都是郁闷
主翼我换了,把我朋友的飞机拆了装我上面了,一个样
现在的状况是,尾舵上翘,能爽飞了,可是比较难起飞了,滑跑时只要有一个浮筒挨水了,就会打转,起飞要很小心的,尽量2个浮筒都同时离水,难控制
看别人飞,水中滑跑时方向水舵都是一直在水中了,我的为神马老是上翘呀
改天一定拍段视频

网友:
一飞冲天,不错不错

网友(2014-08-16):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F(2015-02-21):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昨天也是这样做的,我把水平尾舵上翘了,上翘角度大概是舵面下表面和尾翼上表面平
重心位置大概 ...

明显是推力线的问题啊。

能平飞 说明重心 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推力线的问题啊。

我一开始也是认为拉力线问题,我把电机先上翘,不行,然后再下压,还是不行。其中上翘的时候失去控制一次,不是遥控失控,是控制不住飞机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飞机拉力线问题对飞机影响不大。再是重心问题,我水平尾舵上翘后,尝试过把电池放到最头上,和放到最后面,其实影响不大。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了。不管是什么问题,反正我把水平尾舵稍微上翘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爽飞了。
有飞过海潮的兄弟们,也来评价下这个飞机,分享下经验

网友G(2016-05-18):
看中一款800mm海風,未看懂結構,請問翼能否拆下,方便帶出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中一款800mm海風,未看懂結構,請問翼能否拆下,方便帶出街?

800mm的没用过,1.1米的海风可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mm的没用过,1.1米的海风可拆。

謝謝,看不懂用甚麼東西扎穩副翼,沒看到像皮圈之類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风,好飞机,爽飞了吗LZ
我前段时间买了架海潮
别人都说海潮很好飞,跟塞斯纳一样

电机安装螺丝垫1mm,电机推力线稍下压

网友(2016-11-06):
你好,这海风的重心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昨天也是这样做的,我把水平尾舵上翘了,上翘角度大概是舵面下表面和尾翼上表面平
重心位置大概 ...

还是拉力线的问题,我前不久也入了海潮,首飞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收油滑翔姿态完美,加油俯冲。
这是拉力线的问题,而不是重心。如果是因为重心靠前,那么无论大小油门,飞机姿态都会显得过于俯冲。滑翔姿态正常而大油门俯冲,最好通过调整拉力线解决,调整升降舵微调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调整到大油门姿态能平飞,那么收油必定会仰头造成失速。
我的解决方法是在电机安装座的下面两颗螺丝上增加垫片,增加电机的上拉角,目前已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