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3D打印机遇到困难了,回娘家求助

楼主(2014-06-23):
            各位亲,自己在网上买3D打印控制板,前后有一年的时间,时断时续,近半个月才把机器组装好,调试机器的时候,发现上电了机器没动作,咨询原来卖我驱动板的商家,不予理睬,由于当时发我的资料不全,因此上论他求组各位亲,有相关的资料介绍一下,或者对我机器遇到的问题可以给予解答,谢谢大家啦,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用12V笔记本适配器电源上电,机器没反应,用19V的笔记本适配器上电,风扇转,有个绿灯亮,2秒一闪烁,步进电机没锁定(上电),我用的WIN8.1系统,软件找COM1口查询不到,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给点宝贵意见哈

驱动板

驱动板

打印机

打印机

还是驱动板

还是驱动板

楼主:
窗口如下,没有COM1口,显示是COM10,机器电源显示是绿色,但是机器不动

COM10

COM10

连接状态

连接状态

网友:
驱动装了吗?

网友:
USB接口的?你安装完驱动第一次插的是哪个USB口,以后就用哪个口,不要换USB口!你试试吧,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USB口转ttl都要装驱动吧,你装了驱动没有?
还有你用win8,不知道这usb转ttl的芯片(很可能是pl2303)有没相应的win8驱动。
如果装了驱动连接好设备,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相关的设备名和com号,之后填入你的软件中应该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插拨usb后,都要重复这个蛋痛的操作~

网友:
melzi主板没玩过,不过我想和mega2560+ramps差不多,都要刷固件吧,你刷了么?固件还得修改适合自己机器的配置参数。

网友:
顺便说下,12V的笔记本适配器电源不行,输出电流不够大。我使用的是开关电源12V30A,360W功率。

网友:
usb ft232的。汉字补丁。

网友:
你在哪里,如果在天津。我可能帮到你,别处没办法了。

回复数有限制,改天再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