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穷人OSD和银狗3画面错误的一些事。

楼主(2014-06-23):
穷人OSD接鹰眼的时候。OSD界面正常使用

可是换接到银狗3上的时候界面却乱掉了

有谁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这是不接摄像头的画面。。

还有,狗3用USB线接电脑没反应。是不是狗的USB接口坏掉了呢?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懂的吗?

网友:
制式的原因。鹰眼是pal,狗默认是ntsc。

网友:
制式调整一下。。。

要么调整OSD的制式 ,或是调整G2的制式。

楼主:
kaker 鍙戣〃浜

楼主:
娴ぉ娑抗 鍙戣〃浜

楼主:
闂宸茶В鍐炽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感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A:
检查OSD是不是PAL制,检查狗三是不是PAL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OSD是不是PAL制,检查狗三是不是PAL制

嗯嗯,已将狗3改为PA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涓婂紑鍏虫寜浣

???啥意思了都

网友:
长按OSD上的开关一秒,就是切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