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这种电机??????用过的人说说这个电机怎么样

楼主(2014-06-23):
品名:PULSO U45S/420     即KV420大型航拍多轴无人飞行器专用电机

上海丹锂电气为大家带来一款专为航拍多轴无人飞行器研发的盘式电机。此款电机的制造工艺,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无刷电机制造工艺,所有铝件都采用高精度CNC数控雕铣机加工而

成,绕线全部采用人工绕线,追求极致的满槽率。所有的绕线定子,都会被浸没到绝缘漆内数小时,再转入恒温烤箱内进行2小时的烘烤。使得绕线定子的线圈耐温更高,机械强度更

强。此款电机的磁钢,均采用瓦形磁钢,即弧形磁钢,完美贴合绕线定子的外形曲线,使得磁间隙小到极致。磁力惊人,用手需要极大力气才能将转子与定子分开。

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款艺术品吧。

先来个整体照,

PULSO的 LOGO 精致到极。

再来看另外一款配色,银色配黑色,也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

另外角度看银色

再这个角度看看黑银配色。简直就是艺术品。

这个角度不能漏掉啊,NSK的日本进口超大轴承,加上井字形的底座,加上3层散热设计,做到轻量散热双赢。什么,你没看懂3层散热是什么意思?看下一张图你就全明白了。

看到没,这就是3层散热,还有0.2超薄硅钢片。从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电机底座的温度一般是最大的,所以,丹锂此次的这款电机,使用了3层散热的设计,以及超薄硅钢片,非常有效的降低了电机工作中的温度,从而提升了效率,这么复杂的

加工工艺,成本蹭蹭的往上走。

再来看看此款电机的满槽率和绕线吧

没错,还是NSK轴承,我们此款电机的内轴承,同样是NSK日本轴承,不像有些厂商,以为轴承装里面,客户看不到,所以将里面这颗轴承换成了普通轴承,而底部看的 到的轴承却高档一些,丹锂电气绝对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忽悠客户,内外

轴承都是NSK,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还有哦,仔细观察轴承右下角,是不是有一颗很小的螺丝呢,没错,这么大的电机,扭力也非常大,如果用普通的制造工艺,绕线铁芯与铝制底座之间用紧配加上螺丝胶的制造工艺的话,很难保证在高温与高扭力状态下,绕线铁芯与铝制底座不会发生松动,所以,这里,我们采用了几米螺丝。保证了绕线铁芯与铝制底装配牢固,不会随转子同转。

看,这就是瓦形磁钢,弧形磁钢,与铁芯的外轮廓,更完美贴合,使得磁间隙更小,更均匀。

再来看看细节。真实艺术品。

此款电机带线重207克,线重19克,也就是说,这么大的电机,一个实际重量才188克。

再来看看这款电机的外观尺寸:

这个是所谓的外尺寸,内尺寸是绕线铁心直径45MM高度10MM,拿把尺,比比,是不是很大呢。

此款电机配套有专用桨座,如果您的螺旋桨对桨座有特殊要求,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定制。

,四个电机kv280才1260也不算贵吧

网友A:
你确定磁间隙越小越好?
磁间隙是根据很多要求综合计算出来的。
不过力效测试数据还算真实,不像有的电机那水的注的叫一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磁间隙越小越好?
磁间隙是根据很多要求综合计算出来的。
不过力效测试数据还算真实,不像有的电机 ...

我也不知道 无意中TB上看到的 不过价格还算可以

网友A:
目前市面上这些电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没有一家改进的。
这个缺陷会造成电机效率降低并且加重发热,反正我是不会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面上这些电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没有一家改进的。
这个缺陷会造成电机效率降低并且加重发热,反正 ...

他那个上面还行有散热的装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面上这些电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没有一家改进的。
这个缺陷会造成电机效率降低并且加重发热,反正 ...

说一点点嘛

网友:
广告贴嫌疑

网友:
最小17寸浆啊。电机看着很有档次啊。

网友:
说了也买不到啊,因为没有。
说了也不能改进啊,我们又不是电机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