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4-06-23):
我的飞跃650 配狼宇4108 380KV  1515   50006S巴毅电池  零度S4V2 重2500g  怎么只能飞13分钟啊,之前的4S5000毫安配1447都能不这个飞得久。谢谢了

网友A:
你确定是1515而不是1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1515而不是1555?

1555打错了。

网友:
原来多重啊?看看电机效率表配什么浆效率最好,换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55打错了。

其实380KV的这个电机配6S电比较好,4S电低了点如果1447桨你配6S电力效更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380KV的这个电机配6S电比较好,4S电低了点如果1447桨你配6S电力效更高点

我1447用的4s换了1555后用6s只有1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