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超过120米就失控?

楼主(2014-06-23):
一直按着说明书上飞,不超过120米,今天偶尔飞到了125米,立马就失控。但是一会又恢复,反复几次,降到120米以内就OK,没法飞的更高?
另外,在手机接收端,画面会出现红绿杠,就好像电视机信号不清楚的那种情况
今天是在玄武湖(南京的一个市内5A景区)飞的,周边不应该有什么干扰

网友A:
既然是新兵,就不要捉急,慢慢潜水学习吧。

楼主:
我觉得新兵多问问是好事
有时候找找不到相关的帖子
或者是我搜索关键字不对。。

网友B:
是不是要上电脑设置限高

网友C:
对于新手,120米已经很高了,估计就一个点

网友D:
飞前有没有做过指南针的校准?我的V+最高一次飞到了200m高

网友E:
楼主您好,建议你换一个地方测试是否问题依旧。

网友F:
是的 LZ推荐你转换一下场景 要是能尽量描述出飞行当前的环境就好了

网友G:
您好,请加技术QQ, 2355613431。我们会帮您分析问题。

网友H:
天线位置,飞场环境,官方的800米要是无任何遮挡情况,要阻挡物一般300米左右

网友I:
弄弄天线角度就好了

网友J:
我最近vision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K:
我V+最高300多米失控 距离飞过600米失控在市区郊区没去飞过!!有时候高度200多米也失控!!

楼主:
今天换到了郊区,飞到150米高失控。。

网友L:
南京的!我也是南京的!求交流!!

网友M:
我前几天也是在市郊 飞了200M远 130M左右高度就失控

网友N:
我也是失控很可怕

网友O:
我也是南京的新手呀,改天一起出来飞呀,
我新手飞行的高度都在50米以内!

楼主:
我也很新。。。。。
这几天下雨,等周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