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1002对码疑惑?

楼主(2014-06-23):
开机码对上,无法解锁,几分钟后,接收机红灯慢闪,几分后快闪,快闪时D10遥控器重新开机又马上对上了,还是无法解锁???烦大神看看解惑。

网友:
有这种事~~~

网友:
你先把对频问题解决了,先通接收的电,十秒内开控,看接收后遥控和接收

网友:
3   8   通道混控没有,罗盘校准了吗

网友:
你先把对频问题解决了,先通接收的电,十秒内开控,看接收和遥控通讯如果没问题在解决其他问题,飞控如果是第一次装飞机,要设置好参数才能正常吧,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APM飞控固件重刷,按步校正各项部件参数,通过。遥控重置,接收机短路清固码,通电,开遥控器自动对上码,打开固码,发送无误。接收机红灯长亮,解锁,电机转,油门最低1228左右,最高2038左右,一会儿,接收机红灯慢闪,无法遥控,二、三分钟后,油门PWM值跳到900,接收机红灯快闪,关控开控,油门PWM值跳回1228左右,联上控,解锁,推油门,接收机又重复慢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