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悬停坠机问题,求救求救!!!

楼主(2014-06-23):
新装机的APM在测试悬停时间,但是每次悬停一阵子时间飞机就突然失去动力坠地,然后螺旋桨又开始转,重新上电后有时候正常飞,或者有时候左下角电机不太转了,过了一下又好了,姿态模式飞行正常,是在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悬停一段时间都掉到地上。然后请问普通飞行(飞航点飞行,地面站上黄线的意思是直达当前航点)的时候地面站上的那个黄线总是绕飞机点360°转动,正常吗?求教求教啊,想飞FPV,一直没找到这个坠落的原因,很困扰啊

楼主:
配置F450+F4006680KV1147+中特威30A+3S2200
天地飞9
雷家APM2.52+带外置罗盘的6MGPS+915M数传+400mw图传+miniosd

网友A:
注意振动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振动问题  。

我这次悬停了七分钟才出现这种问题,会不会是接触问题?

网友:
小作坊生产的东西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次悬停了七分钟才出现这种问题,会不会是接触问题?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通过添加减震垫解决了。原因可能是APM使用的是运算能力不高的8位单片机。采用的是余弦矩阵法滤波,这种解算方法计算量小,但是对振动敏感。长时间振动会让姿态解算错误。有些飞控计算能力强用的是卡尔曼滤波 ,这个方法对振动要求不高,有些飞控就能应付振动大一点的飞机。建议加点减震的东西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通过添加减震垫解决了。原因可能是APM使用的是运算能力不高的8位单片机。采用的是余 ...

如楼上所说的话 APM不是不能暴力飞行了?

我前两天也是炸鸡 帮朋友组了两3S5000电池做测试 第一块悬停将近20分钟没问题

第二块电池玩的有点豁机了 飞了5分钟忽然朝一个方向下坠炸鸡

捡回机机后检查 4根1045浆全断 仿F450的架子有个机臂下面两颗螺丝全没了....(不知道是飞行过程中震动掉的还是炸掉的...)

其他没有大问题基本擦伤

自己判断:

1.当时有风 可能风吹走飞机自己慌了误操作 (50%可能)

2.机臂螺丝在飞行中由于震动丢失  (70%可能)

3.由于暴力飞 飞控受震动干扰  (40%可能)

4.受外界干扰 (30%可能)

不知道了 现在迷茫中

配置仿F450

朗宇V2216 KV900

好盈30A

1045浆

3S50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的话 APM不是不能暴力飞行了?

我前两天也是炸鸡 帮朋友组了两3S5000电池做测试 第一块悬停 ...

我也装的减震

网友:
注意一下吧  。我之前是因为这个摔了很多回

网友:
查看日志啊..

楼主:
我装了减震神器啊,可能是桨太大?然后问一下悬停的时候那根黄线老是乱动是为啥,正常吗

网友C:
看日志吧。算命先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日志吧。算命先生们。

请教日志怎么看?或者麻烦给个教程

网友D:
不会看日志的话楼主可能根本就没记录日志……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里面有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看日志的话楼主可能根本就没记录日志……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里面有讲的。

好的,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