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Tarot 450PRO V2

楼主(2014-06-23):
请教各位,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空机 680元。这个TL20006-a和TL20006-d是什么意思,Tarot和STDRC 还有Sport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这个飞机怎么样。配件通用吗?我还看了 嘉迪 GT450 DFC 轴传版 空机 488元。这个怎样?差2百多元。

网友A:
配件通用,还行,中等水平吧,适合我等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通用,还行,中等水平吧,适合我等菜鸟。

嘉迪 GT450 DFC还是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嘉迪 GT450 DFC还是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

飞越Tarot 450PRO V2 FBL无副翼.

网友:
飞越 Tarot 450PRO V2的机头和尾翼夹有黑色和亮银两种,a和b也许就是区分的型号吧。

网友B:
新手建议选择 fbl的头和皮传尾波
嘉迪机身还行,旋翼头和尾巴不行
飞越中规中矩,据说现在精度也一般了
还有就是alz的机,据说不错
可以选择alz的光机身(140元吧)然后配7075的旋翼头十字盘(300元)冰人的尾波箱双推尾桨夹(好像是300元),尾桨夹也可以选飞越的推力桨夹(50多吧)稍微便宜一点,一样用,
尾管就alz特价的25元10根,记得买个皮传的尾管固定座,这样配出来的飞机精度绝对ok,又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建议选择 fbl的头和皮传尾波
嘉迪机身还行,旋翼头和尾巴不行
飞越中规中矩,据说现在精度也一般了

我的450是COMET500,因为震动问题,基本上零件 全部换了也找不出原因,旋翼头也换了 ,不装尾浆全油门也不嘛手 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 ,两个月了,想尾波箱总成看看,看尾波箱总成 有几种。不知道通用用吗。这个飞越 塔罗尾波箱总成行吗。我看样子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建议选择 fbl的头和皮传尾波
嘉迪机身还行,旋翼头和尾巴不行
飞越中规中矩,据说现在精度也一般了

顶一个,我买的嘉迪空机,怎么调也是鲸鱼尾,换个飞越尾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是COMET500,因为震动问题,基本上零件 全部换了也找不出原因,旋翼头也 ...

什么塔罗尾波啦,啥飞越一体尾波啦,我都用过,调得好那是肯定可以的,但是用不了多少起落,那个383的轴承就会晃,会虚位很大,最后狠心买下冰人的带法兰轴承的一体尾波,一切就都好了,飞机几百个起落没有任何问题,炸鸡就换个尾轴,一切搞定,一味图便宜,最后其实走的都是弯路。

网友:
上冰人吧

网友:
现在ALZRC富丽的精度比飞越强,可以考虑富丽机子,至于sport是老结构了,现在都是pro
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群334809209大家一起学习研究,呵呵

楼主:
我原来的非耐克斯 450sport 旋翼头总成 /兼容亚拓,可以用吗,想先玩有副翼的, 可以用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这个空机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建议选择 fbl的头和皮传尾波
嘉迪机身还行,旋翼头和尾巴不行
飞越中规中矩,据说现在精度也一般了

前辈 能再给个详细点的配件单吗?你给的是关键配件 新手菜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配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