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pm 电源模块的线序定义

楼主(2014-06-23):
如题,我想拿apm 电源模块来做电压电流的测量,但不是用在 apm 飞控上。
请问 6根线的定义分别是什么?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到。
我想应该有一根是电压信号,一根是电流信号,一根地。

网友:
5.3V(VCC)
5.3V(VCC)
V
I
GND
GND

网友A:
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电流计上的一个IC型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813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电流计上的一个IC型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131& ...

谢谢!
我手头这个 2.52版本的,跟你的原件布局不一样。
另一个 2.6版本的,在飞机上,套了热宿管,真心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手头这个 2.52版本的,跟你的原件布局不一样。
另一个 2.6版本的,在飞机上,套了热宿管,真 ...

额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