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动力电池可不可以做遥控器的电池

楼主(2014-06-23):
如果不可以的话   为什么?

网友:
可以,只要有空間放得下及要注意不同的控有用 2S或3S .

网友A:
可以啊,没说不可以,只是有点可惜。动力电的优势就是C数很大,而控的所需电流远远要小于动力耗能。价格上动力电也比控电要贵很多,当然,反过来的话,控电是不能用在动力上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报废的动力电做控电的,很好用。

网友B:
烧93油的车能不能用97的油?

网友:
火电、水电、风电、核电都可以併入国家电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93油的车能不能用97的油?

精辟!

网友C:
少问了一句,如果能用,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问了一句,如果能用,为什么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有点大马拉小车的感觉

网友D:
从安全角度来说不可以,因为控的设计就是用控电,用动力电有潜在危险

网友:
当然可以,1只要电池仓塞得下,塞不下也没关系,挂在外面;2电压符合就行(这个是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没说不可以,只是有点可惜。动力电的优势就是C数很大,而控的所需电流远远要小于动力耗能。价格上 ...

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安全角度来说不可以,因为控的设计就是用控电,用动力电有潜在危险

只要电压符合是沒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压符合是沒有问题的。

一般用是没问题,只是有潜在危险,因为动力电的放电特性不同于控电,动力电小电流放电后期电压下降更急剧,如果使用中没注意,有可能出现控低电报警后不够时间处理就掉电关控,当然只是一种潜在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问了一句,如果能用,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有点难答,,,要我说的话,遥控器对控电的各项要求动力电池完全符合,所以能用。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建议,都是楼主尽管放心使用,重要的是电池没问题,珍惜动力电的性能--刀子也要用在刀刃上才是物有所用。结果是动力电完胜普通电,支持!

网友F:
不同插头的需要自己改

网友G:
大材小用!

网友H:
电压可以当然没问题,动力电可比控电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