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4110s kv400电机冒烟

楼主(2014-06-23):
配置:
电池达普4s5200
电调好赢铂金30a pto
机架飞越690s
飞控:玉兔二代
电压各个端15.8v,开控加油门电机就冒烟,可以看得很清楚。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浼拌鍝噷鐭矾浜嗗惂銆傘

网友:
应该是电机买到次品了,是不是缺相

网友:
四个都同时冒烟了? 转都没转一下就冒烟了? 电调唱歌了吗? KV400配4S是什么考虑?

网友A:
告诉你吧,不是电机冒烟,是电机座冒烟!你把电机固定螺丝换稍短点的别连电,我的就是这么冒烟的,碳纤电机座导电,都起包了。

网友:
灭蚊片 的效果?

网友:
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吧,不是电机冒烟,是电机座冒烟!你把电机固定螺丝换稍短点的别连电,我的就是这么冒烟的,碳纤电机 ...

谢谢指点,已解决,电机螺丝过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已解决,电机螺丝过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已解决,电机螺丝过长

值得同情,杯具再次在B型血的模友身上上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已解决,电机螺丝过长

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