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GX 设置心得

楼主(2014-06-24):
这里谈谈自己调整3GX的心得。在电子设备机体没问题的情况下,我的3GX调整方法是这样的:
  • 3GX软件里先恢复所有的设置,因为其实默认设置正常情况下都没什么问题,记得写进去。
  • 按3GX的说明调整好DIR设定,尾舵,油门行程(这里看官方视频或说明书就可以了)
  • 正确设置尾舵中立点,中立点不设好,一切免谈(正确做完这一步之后,飞机就听话了):简单安全的方法是,把飞机置于一个比较光滑的表面(如玻璃或瓷砖,只要是摩擦力小的表面就行),把螺距置于0度或加点正螺距,启动飞机但飞机不起飞 (有一定操控经验的人可以起飞后在空中进行)。轻轻打右方向舵,舵量要很少,打了马上放开使摇杆回中点。如果机头向左回转,这时把尾控制杆缩短一圈,再试,直到现象消失;反之,如果打右舵的时候有出现机身旋转的角度与速度远大于所打的舵量现象,这时应加长控制杆,直到现象消失。 (原理是:不打方向舵时,3GX会接管尾巴的平衡;当开始打舵后,3GX接收到遥控器的控制信号,将放弃尾舵的控制权,这时尾舵机由遥控器控制。这时如果打的舵量相当小,假设可以忽略对尾巴的影响,这时就很接近没装陀螺仪的状态,而这时如果是绝对中立的话,尾巴产生的抵抗机身反扭力的力量是一样的,也就是处于中立位置,这时尾巴是不会动的。如果不是,说明中立位置没设对。当然有人说可以直接把尾舵感度设为0来让3GX不起作用,不过这个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不中立的话飞机就直接自旋了。有人会说,说明书不是写明尾翼的初始夹角要多少度或是距离多少mm吗?但实践告诉我,这个只能做开始时的参考,3GX3.x与4.0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人刷了4.0之后,锁尾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后来发现3GX固件对中立点的处理方法不一样,最终大家都建议重新调整中立点。)
  • 接下来试飞,如果飞机尾巴大幅度金鱼尾,或者大幅度打方向舵并急停尾巴停不住并有被拉回正确位置的感觉,或者KuaiSu增加正螺距飞机KuaiSu上升(KuaiSu大幅度集合螺距变动)尾巴反扭力不足导致机身先左旋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加大尾舵感度没什么好转,尾舵球头换外孔试试,如果换外孔明显改善那就好了。反之,如果打方向舵,尾巴来回抖得很厉害,而且即使遥控器设置的感度都很低了还一样,换内孔试试。(这一条可能大家平时都没注意到,我也是最近刷3GX 5.0的时候才发现的;另外3GX软件内也有集合螺距预补偿这一项,但个人认为如果舵机臂孔位不当的话,调整这一设置达不到预期的锁尾效果)
  • 如果问题依旧,检测大桨转速与螺距曲线,大桨转速不够,尾巴是很难锁住的。
  • 如果悬停不动遥控,飞机尾巴有抖动,进3GX软件里的尾舵参数设置,把尾舵感度调低。
  • 起飞时大桨加速,机身若出现震动(羊癫疯)降低3GX模块上的副翼与升降感度。
  • 飞机空中自悬时,若重心在主轴上,飞机自悬会比较稳定,若飞机明显乱跑,加大3GX模块上的副翼与升降感度
  • 飞机在空中不打舵,机体持续前倾、后仰或向侧面倒。这是副翼和升降感度问题,提高3GX模块上副翼和升降感度来解决。可先把3GX上的感度旋钮放于12点钟位置。进入3GX软件的飞行特性参数2中循环螺距柔化设为50(3GX 5.0适用)。重新进行DIR设置。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感度,可能需要调得很高,甚至是最大(不同固件版本的差别可能很大,特别是刷了3GX5.0版本后,这个感度值可能要调得很大)。
  • 调整遥控器尾舵感度,慢慢来
  • 最后再依个人喜好进行微调

如果以上调整后机子仍然有问题,说明电子设备机体没问题的假设不成立,仔细检查震动,传动,平衡等问题。注意3GX最好用专用的泡棉。

关于侧翻问题
如果出现起飞侧翻,重点检查舵机臂和球头,看是否有松动或者虚位过大。另外在给3GX通电之前,把遥控器遥杆置于螺距为0度的中立位置,然后再通电3GX自检,开油门主旋翼加速到相应转速再推杆起飞可有效避免发生侧翻的几率,因为有些时候飞机侧翻还是由于震动引起的,并非一定是机械问题,而十字盘处于中立位置(0螺距)时,机体比较稳定。(早前我的250DFC就经常出现无规律的侧翻现象,真是担心掉胆,后来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使用了易碎舵机臂,安装时球头有松动现象,后来加固后有不小的改善,但没根本解决。自从0度起动以后,1年以来,从未发生侧翻现象,说明还是很有效的)

其它的以后想到再补充,如果有错误会及时更新,有空的话做个视频,文字不那么好懂,

心情语:
我也觉得3GX的调试对于新手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也是从一开始就用3GX,也吃过3GX的不少苦头,曾经也有过灰心的时候,因为自己身边没什么人可问,只有上网找资料慢慢摸索。3GX的基本设定其实也很简单,问题在于每个人的飞机都不同,当飞机状态很好的时候,如新机,3GX很容易调整,但一旦出现炸机,机子多少会出问题,这时对于新手来说,3GX就会出现很难调整的问题,而网上通常也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对3GX有一定的使用经验以后,3GX会变得听话很多。像我飞亚拓的飞机有2年了,才找到点感觉。直到现在,我得承认3GX的稳定性需要改进,同时提升自身的调机能力更加重要,反过来其实因为3GX容错能力不强,却可以发现飞机机械调整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
从对亚拓技术支持方面,亚拓在调机方面的指导性资料确定有所欠缺,不够详细,技术人员应该多多分享自己的调机经验,毕竟他们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希望3GX以后多出些更加稳定的固件造福广大模友。

如果觉得有用,望赐一顶!如果有什么补充,请赐教!欢迎交流,谢谢!

视频链接(毛坯视频,没做任何处理,以后多拍点再整合一下):
【症】飞机在空中不打舵,机体持续前倾、后仰或向侧面倒
  • 解决前:

  • 解决后:

网友:
板凳,好经验!

网友:
3GX一直搞不懂的路过。

网友:
也从3GX用过来,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但现在全部转向K8,便宜好用

网友:
3GX有一个但一直没用,可惜了

网友A:
那天把我的3GX拿出来升级一下,免得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天把我的3GX拿出来升级一下,免得浪费。

网友B:
感谢楼主码了这么多的字,赞一个。
另外请教:我的450也用3GX,在非锁尾模式下 尾巴表现的特别好,小幅度***打尾舵的时候 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反而是锁尾模式下***小动作打舵时会有一点小的回弹,虽然也不影响什么,但和非锁尾模式相比还是有点不舒服,感度从小到大试了几次,只是能很接近非锁尾模式的良好状态,如果非锁尾模式表现很好的就说明中立点没问题吧?不知道这是哪里不对,锁尾舵机亚拓DS525。另外一台尾舵机用的MKS DS95I加冰人双推尾总成,锁尾表现非常棒。是不是硬件的问题造成的小幅回弹,如果升级的话,换个尾舵机和升级成双推那个效果更好一些?
不会告诉我都换了吧!!用手实验 尾桨到舵机的虚位两个飞机相差不多,是否是525舵机反应没有DS95快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屏蔽的是《 快 速 》两个字,屏蔽这两个字为那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码了这么多的字,赞一个。
另外请教:我的450也用3GX,在非锁尾模式下 尾巴表现的特别好,小幅度* ...

我的尾舵机也是DS525,我没发现你所说的问题
我尾舵有设約50%的延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尾舵机也是DS525,我没发现你所说的问题
我尾舵有设約50%的延遲

如果加上50%的延时那就没问题了 我是将延时设到2或3,几乎无延时或特别小的情况下来测试 两台鸡会有细微的区别 。延时50打尾巴不感觉有点迟钝吗 我感觉超过20打尾舵就有点迟滞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码了这么多的字,赞一个。
另外请教:我的450也用3GX,在非锁尾模式下 尾巴表现的特别好,小幅度* ...

锁尾与非锁尾模式自己没什么研究,我遥控器上都设的是AVCS。 舵机确实对锁尾有很大的影响,我的500曾经把525换成servoking的795i,锁尾锁得相当好。不过如果飞机机械方面顺畅的话,舵机的影响就会小一些,原来新机的时候525就可以锁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上50%的延时那就没问题了 我是将延时设到2或3,几乎无延时或特别小的情况下来测试 两台鸡会有细微 ...

我自己所有机子上都把尾舵延迟量设为0,因为设大了尾反应迟钝。另外如果其它的没调好,不管怎么设这个值,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曾经有个3GX,摆在我面前,也曾经下定决心,哪怕花多少时间都行,一定调出MB的手感,但。。。。。时间没了,手感仍然没有,最后,3GX也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所有机子上都把尾舵延迟量设为0,因为设大了尾反应迟钝。另外如果其它的没调好,不管怎么设这个值 ...

有可能反應會遲鈍,應該還不會感覺得到
另外可以調整RUDD的ENDPOINT設置最大
再利用RUDD的D/R及EXP來控制尾舵自旋速度
相對來說可以感覺得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反應會遲鈍,應該還不會感覺得到
另外可以調整RUDD的ENDPOINT設置最大
再利用RUDD的D/R及EXP來控 ...

嗯,学习了。通常我都不调尾舵的endpoint和D/R,EXP。通常比较关心锁尾的准确性,默认情况下自旋速度都可以接受。现在飞行技术还很有限,呵呵!

网友E:
多谢分享心得!
但第3条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心得!
但第3条看不明白

请看顶楼我对第3点的补充说明。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说说哪里没说清楚,我补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看顶楼我对第3点的补充说明。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说说哪里没说清楚,我补充

这会明白了,多谢解释!!
我把你说的中立点理解为物理位置的行程中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会明白了,多谢解释!!
我把你说的中立点理解为物理位置的行程中点了。

不客气,我说的这些都是个人的使用经验,也并不是有多么严密的理论依据。不过现实中是管用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F:
楼主能给描述下超转是什么状态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描述下超转是什么状态吗?多谢了

我说的超转的意思是机身旋转的角度与速度远大于所打的舵量,我改一下去除这种表述

网友G:
低油門下機身猛烈震盪
这个是DFC的顽疾!
我见过好几架都是这样,过了这个震荡点就好了!
问题是有的机子这时候就振翻了!
你是否是3GX? 这陀螺对供电要求高,电压不稳就复位,震动大时,舵机大力修正,电流很大的,这时候供电不足的UBEC很容易电压下降!造成3GX复位,不炸机很难!
仔细检查主轴横轴,一大震动,这个轴我振弯过,别不相信,这是事实!大震动过后,虽说没炸最好检查一下!

楼主:
同意,3GX就是这样,所以使用上才要注意,如果使用小注意点小技巧,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或减轻。我自己的飞机就是一个例子,以前这种现象在250上经常出现,不过现在不会了。
在机体机械设置方面没问题的情况下。低油门下的震动可能是因为启动的时候主旋翼没甩直,而且如果启动时螺距不为零时可能使机身启动时更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启动里用0螺距启动的原因,另外副翼与升降感度过大也是机身高频震动的其中一个因素。

网友:
这种帖子应该多发一点

网友H:
GPRO来了,还玩个鬼的3GX

网友:
gpro能接a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GPRO来了,还玩个鬼的3GX

陀螺仪的设置本身就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很多调整与设置的方法同样适用新的陀螺仪。GPRO是很大的革新在于调整的方便性上,个人不认为它在性能上与3GX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即使亚拓广告说的那么性能登峰造极,3GX调好了也不差。

网友I:
调尾舵中立点时,在非锁尾时调整拉杆长度就行了。非锁尾时不左右飘就是中立点了。楼主这样调新手无经验很难掌握打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尾舵中立点时,在非锁尾时调整拉杆长度就行了。非锁尾时不左右飘就是中立点了。楼主这样调新手无经验很难 ...

你说的没错,把感度设置为0非锁尾确实也可以调,但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可能就不知道,而且正如我这前说的,这样做有点危险,因为如果这时尾巴不中立的说,飞机会自旋。
而带锁尾的调整轻微打舵的方法更容易掌握且更安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把感度设置为0非锁尾确实也可以调,但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可能就不知道,而且正如我这前说的, ...

不是把感度设置0的非锁尾,而是设置为低感度的真正非锁尾模式。一样可以正常飞行,只不过没有锁尾模式那么锁得稳。调对中立点之后和锁尾模式一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把感度设置0的非锁尾,而是设置为低感度的真正非锁尾模式。一样可以正常飞 ...

哦,那是我理解错了。但不知你说的那种非锁尾模式在调整中立位置相比我的方法有什么优势吗?如果飞机还是会自旋那还是会危险的。
然而,我还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更简单一点,特别对于新手来说,因为他们更加不会知道AVCS与NORMAL锁尾模式的知识。相比之下,通过打舵的方式更加简单直接。

或者你可以详细解释一下“非锁尾时不左右飘就是中立点“ 。我有点不太明白的是造成尾巴左右飘并不一定是中立点的问题,机身震动过大尾巴也会左右飘!

网友J(2014-09-01):
请教一下T8FG 陀螺仪调整

普通模式下
GY RUD NORM 30%
GY2 AIL NORM 0%
GY3 ELE NORM 0%

3D模式下
GY RUD AVCS 60%
GY2 AIL NORM 50%
GY3 ELE NORM 50%
3D模式下
GY RUD AVCS 65%
GY2 AIL NORM 50%
GY3 ELE NORM 50%
这样的设置对不?
直机为450L 陀螺仪使用3GX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T8FG 陀螺仪调整

普通模式下

遥控器里的感度设置我只动了第一项参数,也就是RUD。而且不管是普通还是3D,都用AVCS模式(NOR好象是非锁尾模式,可能效果会差一些),感度设置的值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不追尾的情况下可尽可能得高,通常3D模式下要比普通模式略低一些。

网友K(2014-10-21):
我的3gx也出现你说的情况,尾巴往左边打舵,要被拉回去好多,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了,我试了两个舵机都一样,是那种圆盘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3gx也出现你说的情况,尾巴往左边打舵,要被拉回去好多,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了,我试了两个舵机都 ...

你好。正常情况下如果机械没问题,飞机尾舵中立设置正确的话,飞机是会听控制的。如果往左打舵,飞机机头反而往右跑,很可能是中立点问题,这种情况先试试把尾控制杆一圈圈放松,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已经放到尽头了,试试尾舵机内孔。希望有帮助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正常情况下如果机械没问题,飞机尾舵中立设置正确的话,飞机是会听控制的。如果往左打舵,飞机机头 ...

不是往左打舵了,是往右打,打完尾巴要被拉回去好多,我的是圆盘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往左打舵了,是往右打,打完尾巴要被拉回去好多,我的是圆盘舵机臂

调调中立点试试吧,举一反三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调中立点试试吧,举一反三啊!

调的差不多了,中立点要靠近波箱这边,尾桨要有点角度。不过往左打舵尾巴刹车有点回弹,请问要调哪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的差不多了,中立点要靠近波箱这边,尾桨要有点角度。不过往左打舵尾巴刹车有点回弹,请问要调哪个地方 ...

是的,正常中立点位置尾桨是有一定角度的,用来抵消主桨的反扭力。在无风情况下有回弹现象说明中立点还是没调准。由于只能一圈圈调,误差也难免。
另外3GX尾舵设定中有一个尾舵延迟量调整,数值从0到100,0的话对打舵响应快,100最慢,至调大还是调小自己试试,可能调大数值会好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中立点位置尾桨是有一定角度的,用来抵消主桨的反扭力。在无风情况下有回弹现象说明中立点还是 ...

3gx说明书上面的尾中立点,我觉得有点误导大家,中立点在中间的话,尾桨一般是0度,如果往右打舵,肯定要被拉回来好多,我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有点问题冒搞懂,电脑上面尾舵参数那页,最下面那个尾巴反扭力补偿是什意思咯!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3gx说明书上面的尾中立点,我觉得有点误导大家,中立点在中间的话,尾桨一般是0度,如果往右打舵,肯定要 ...

是的,亚拓的说明书有些方面不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说明,按说明书进行安装难免有些步骤要重来。而对于关键部分,如中立点的设置问题也不是基于好的使用经验进行说明。
至于软件中的反扭力补偿,个人理解应该是在3GX正面朝上安装时,数值越大,对反扭力的补偿越大。补偿不足可能出现机体慢慢左旋的现象。个人认为正确设置中立点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L:
步骤三调尾舵中立,直接在非锁尾模式下调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步骤三调尾舵中立,直接在非锁尾模式下调不就得了。

之前就有人说过这种方法,但没有具体说清楚。你能补充一下具体细节吗?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有人说过这种方法,但没有具体说清楚。你能补充一下具体细节吗?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锁尾状态下3GX对Z轴角速度积分后进行修正,保证鸡头方向不变。
非锁尾的状态下3GX只在Z轴角速度有变化时进行补偿。
所以非锁尾状态下如果尾舵中立位置不正确,鸡鸡会匀速旋转的。
具体操作和你的类似,非锁尾状态下在光滑表面启动或直接起飞。
根据鸡鸡旋转方向调节尾杆长度,直至非锁尾状态下起飞后,鸡头方向基本不变为止。
优点就是省去了频繁的打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油門下機身猛烈震盪
这个是DFC的顽疾!
我见过好几架都是这样,过了这个震荡点就好了!

唉。。。换了Kst215mg之后,因为3GX复位的问题,连炸两次。。。
上次炸鸡后,在鸡鸡上面并了三个1000uf的电容进行储能,结果今天早上还是炸了
KST215MG真耗电。。。
好盈铂金40A的电调,看来要加UBEC了。。。

网友:
3gx一定要出掉,换别的!失败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锁尾状态下3GX对Z轴角速度积分后进行修正,保证鸡头方向不变。
非锁尾的状态下3GX只在Z轴角速度有变化时 ...

嗯,明白了,谢谢!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非锁尾模式的锁尾性能没有锁尾模式下的性能好,相比更容易发现问题。这是它的优点。
然而反过来说,其实锁尾模式下更加安全,因为锁尾模式下即使中立设置有问题,飞机能够保持方向稳定。
当然,不管用哪种方法,打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打舵才能真正避开3GX的干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非锁尾模式的锁尾性能没有锁尾模式下的性能好,相比更容易发现问 ...

按照说明书先根据尾桨叉开的角度调整拉杆后,机身旋转速度很小。没啥安不安全的说法。
除非你在非常狭窄的空间进行调整。这是行为不安全,不是方法不安全。
非锁尾不是性能不高的锁尾,是不锁尾。
可以理解为你说的不装锁尾陀螺的状态。
只是在受外力影响下,Z轴角度速度微分值有变化时3GX对尾舵进行补偿而已。
所以在非锁尾状态下调整尾舵中立位置无需打舵。
而且用非锁尾状态调整中立位置比锁尾状态下打舵调整精确很多。

网友:
问一下,遥控器 你是设置单舵机还是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照说明书先根据尾桨叉开的角度调整拉杆后,机身旋转速度很小。没啥安不安全的说法。
除非你在非常狭窄 ...

哦,那还是我理解错了,因为之前有一位模友也说是非锁尾下调,是把遥控器感度类型设为NORMAL,而不是AVCS。
你这里所说的非锁尾是不是相当于把感度设为0。如果这样的话真是不建议这么做,确实很危险,如果是新手更不应该这样了。因为飞机从启动到达到最大转速的过程,尾桨提供的反扭力与机身扭力并非等比例变化的。
另外你说的那个Z轴角速度微分是相当不好理解,因为我不清楚Z轴是指什么轴,什么是角速度微分?你能用另一个种方式表达一下吗?谢谢!

或者你可以详细分享一下你的中立调试方法,包括遥控器设置,机械调整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还是我理解错了,因为之前有一位模友也说是非锁尾下调,是把遥控器感度类型设为NORMAL,而不是AVCS ...

调中立的时候非锁尾是NORMAL还是AVCS没啥区别,我就是在NORMAL状态下调的。
非锁尾状态不等于感度为零,感度为零的情况下Z轴微分值有变化也不会补偿。
Z轴就是鸡鸡平放时候垂直的那个轴,
Z轴角速度微分值不变就是指鸡鸡静止或者匀速自旋。
Z轴角速度微分值变化就是指鸡鸡受外力影响自旋速度发生了改变。
如果对于Z轴以及微分不好理解的话那只能说得复杂点了:

锁尾状态下,如果受外力影响,鸡鸡偏转了,3GX会修正尾舵,直到鸡鸡转回原来的角度。
比如锁尾状态下,你把鸡鸡抓手上启动电机,手用力将鸡鸡旋转一定的角度3GX会对尾舵进行修正。
你能明显锁尾状态下想旋转鸡鸡很用力,鸡鸡一直会转回原来的方向。因为鸡头角度变化后3GX一直在修正尾舵。

非锁尾状态下,鸡鸡静止时不会补偿,鸡鸡匀速自旋也不会补偿,只有受外力影响(比如来了一阵风或用手尝试旋转鸡鸡)的时候,自旋速度发生了变化3GX才会进行补偿(是补偿,不是修正)。
比如一架已经调好尾舵中立的鸡鸡,在非锁尾状态下,你把鸡鸡抓手上启动电机,手用力将鸡鸡旋转一定的角度,
在你旋转的瞬间你会感觉比较费劲,但是旋转动作结束以后,虽然鸡头方向有了变化,但是鸡鸡也不会转回原来的方向。
因为只有在你旋转的瞬间,鸡鸡Z轴角速度的微分值才是变化的,这个时候3GX会就做出补偿。
当旋转动作结束以后Z轴角速度微分值没有变化,3GX不补偿。

当然,如果你觉得把鸡鸡抓手上启动太危险,你可以不启动电机,在锁尾和非锁尾的情况下转动鸡头方向
你会发现,锁尾状态下,改变鸡头方向,尾舵会一直偏转,直到你将鸡头转回原来方向。
而非锁尾状态下,转动鸡头方向,只有在你转动的那瞬间,尾舵摆动了一下,转动结束后,不管鸡头指向什么位置,尾舵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的尾舵中立的调整方式6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非锁尾状态下通过机械调节尾舵拉杆长度。遥控器对RUD通道不做微调。

楼主:
谢谢!说得很详细了,看来在非锁尾状态下调是有不小的优势。
另外问一下,如何切换到非锁尾模式?因为按你说非锁尾模式与NORMAL和AVCS没什么直接的联系。

网友(2014-11-21):
引用 楼主:
是的,亚拓的说明书有些方面不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说明,按说明书进行安装难免有些步骤要重来。而对于 ...

请问450用3gx陀螺仪上面的感度旋钮一般到哪个位置了,在电脑上面是显示多少了

楼主:
这个要看飞机了,通常是先从12点钟位置起调。然后根据实际飞行的情况进行设置。在机体不擅抖的情况下可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