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平衡了!

楼主(2014-06-24):
花牌6S新电池,不知怎么的,才用两次就不平衡,第一二块已经3.8左右了,第五六块还有4.0以上。用1.5A充电,只要多的充到4.2了,哪怕少的还不到4.0,充电就停止了,反复多次仍然如此。后来改用0.1A小电流充电,巧了,各块电池电压竟慢慢接近。停充后又继续充,两三次后就都充到了4.20。妥了,电池复原如新了。

网友A:
是你的充电器不行,不能怪电池

网友:
换充电器吧   这个情况基本都是充电器出问题了

网友:
充电器 一步到位!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充电器2了 吧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充电器?

B6,不是很好,但是正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充电器不行,不能怪电池

也许吧,但用BB响测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
B6充电器,,,楼主还是赶快换好一点的充电器吧,都6S花牌了还在用B6啊,

网友:
我用pl8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些时候,用小电流充,能够让电芯达到最平衡的效果。当然,和充电器的性能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C:
1.这个跟电池也有直接关系,电池电压和内阻和容量不一致的情况下,放电不均匀会导致电池电压不一致;
2.充电器大电流充电也会导致电池充电不均衡
建议更换好点的充电器(恒流恒压充电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跟电池也有直接关系,电池电压和内阻和容量不一致的情况下,放电不均匀会导致电池电压不一致;
2.充 ...

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电池质量不行啊,几个电池的电压不匹配,所以放电不均匀,导致电池电压不一致。

网友:
我新买的华科尔x350pro用的电池,11.1v,5200mah。用华科尔ga005充电,充电刚开始时红灯快闪,3~4个小时后出现红灯快闪-慢闪-短暂绿灯亮交替现象,测量电压为11.39v,一直到6个小时后还是这种现象,不知是咋回事。有高手知道的没,谢谢!

网友D:
B6 类的充电器,充充3 -4S  的还凑合、、

6S 的,建议还是PL6 这种。。
不然迟早还是会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 类的充电器,充充3 -4S  的还凑合、、

6S 的,建议还是PL6 这种。。

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
我用乐迪的CB86,充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