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装了云台后视频全是水波纹和果冻

楼主(2014-06-24):
上次把这个机架出了一次没出掉,又打算自己折腾

是不是飞跃650的都这样 电机和浆都做了平衡 测试电机转动摸在机壁上有少许麻的感觉,云台上一点也感觉不出来

飞跃650机架 TM1555浆 3508 KV380电机

我是这样安装的

我看了论坛飞跃650的没一个拍出来效果好的 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哈哈。

网友B:
我也准备入这套配置。观望中。
是不是共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入这套配置。观望中。
是不是共振导致的

不清楚啊  可能是风太大

网友:
画面怎么老抖啊

楼主:
是啊  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关飞越什么事,你的云台弄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飞越什么事,你的云台弄好没有

云台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云台应该没问题

应该?就这山寨云台和记录仪,调好还真不容易的,不是地面测试稳上天就一定稳的。

你慢慢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这山寨云台和记录仪,调好还真不容易的,不是地面测试稳上天就一定稳的。

你慢慢搞吧,

谢谢  我再在云台上下些功夫

网友:
看着减震太硬了

网友:
平衡下桨,大部分震动来自桨。

网友D:
不是云台的事,应该是行车记录仪,除非你自己回调云台,要不然很麻烦,为什么免调的云台贵很多,就是因为调起来复杂,个人观点,是什么云台就应该放什么设备,不能说行车记录仪不行,而是不如狗或者鹰眼,我教你个办法试试

网友D:
你找四根绳子绑住四个力臂最头上,就是电机下面,绳子最少40厘米长,每一条,然后用手同时拉住四根绳子,水平拉起,左右轻微晃动,看看云台会不会自激,感觉你的云台应该是俯仰有自激现象,云台在地上很稳但是起飞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云台的事,应该是行车记录仪,除非你自己回调云台,要不然很麻烦,为什么免调的云台贵很多,就是因为调 ...

恩  问题应该在云台和行车记录仪的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四根绳子绑住四个力臂最头上,就是电机下面,绳子最少40厘米长,每一条,然后用手同时拉住四根绳子,水 ...

这办法好 自激一般是怎么表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办法好 自激一般是怎么表现的?

其实就是高频的抖动,正常情况下,用手触摸云台,任何感觉都没有才对

网友D:
我的qq458393537    我也是刚接触不久,可以找我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qq458393537    我也是刚接触不久,可以找我共同探讨

加你了

网友E:
你这飞多久,什么配置啊

网友F:
云台高频自激,鉴定完毕!你摄像头重心高,得好好调调。

网友:
云台的问题!

网友:
画面抖得好厉害,而且好像云台也很抖……

网友G:
咱俩用的一样的机架 一样的相机  初步一看是云台重心的关系,我刚开始跟你一样,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7094&extra=

网友H:
看看这个,也是飞跃650 配鹰眼 轻微的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飞多久,什么配置啊

6S 5000电池 2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云台高频自激,鉴定完毕!你摄像头重心高,得好好调调。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咱俩用的一样的机架 一样的相机  初步一看是云台重心的关系,我刚开始跟你一样,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 ...

你这样效果好吗?

网友G:
你看我视频感觉呢?我改过后没果冻没波纹~ 我发了两个视频 看一下前后对比。

网友:
夏天到了 ,空气被加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我视频感觉呢?我改过后没果冻没波纹~ 我发了两个视频 看一下前后对比。

恩 我也按照你的方法改试试

网友I:
用60fps拍摄,果冻现象会较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60fps拍摄,果冻现象会较少很多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也是飞跃650 配鹰眼 轻微的果冻

南充摩友哇。激动

网友:
我之前还是 飞越650  云台调好了没问题的 相当稳的 ,现在 买了块680的中心板 升级成了 680  6轴  飞起来 比起 650 四轴 更加稳定 悬停定点  无风 就是钉钉子 上下左右浮动 也就10厘米范围

网友:
看这个震动方式像是没绑牢造成的,不像是高频震动引起的

网友:
换减震球 试试  换软点的

网友J:
球太硬了,用粉扑试一下,包你爽,

网友:
这种云台确实不好调,楼主慢慢、一点点调

网友K:
哥们,你这云台是接飞空上了,还是接在接收机上了?

网友L:
看看效果 没做平衡拍的 ATG1238 V3508 700KV 铂金30
顺便问下 你的V3508 380KV 用几S电池 飞多长时间噢

网友M:
很明显的是云台的问题。你云台那样装不通电能平衡吗?而且减震球也太硬了

网友:
路过帮顶.虽然不玩多轴飞行器,看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哥们,你这云台是接飞空上了,还是接在接收机上了?

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效果 没做平衡拍的 ATG1238 V3508 700KV 铂金30
顺便问下 你的V3508 380KV 用几S电池 飞多长时间噢
...

满载2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明显的是云台的问题。你云台那样装不通电能平衡吗?而且减震球也太硬了

云台问题  慢慢调试吧

网友:
换减震球

网友:
借朋友的狗试试,我今天才发现,摄像机有很大关系,我的鹰眼抖动的不行,换上狗3+基本上没有了。

网友:
呵呵 怪飞越了 我上次看到人家飞越650硬挂相机 而且还夜航 效果都很不错 一点都没有水波纹和果冻

网友:
桨不平衡 就这样   还有就是减震不好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在云台2层板中间加海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在云台2层板中间加海绵试试

我估摸着是飞控感度问题 机机没调好

网友:
这绝对是云台在搞鬼,硬挂都不会这么抖

网友:
不能怪机架,你飞越650在中心板上直接硬挂相机也不会有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球太硬了,用粉扑试一下,包你爽,

什么粉?

网友:
化装用的,往脸上扑粉的海绵,不屈服,弹性小,减震效果很棒,就是容易烂,要经常换,但效果绝对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