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90018的车主请进!

楼主(2014-06-24):
车子出问题了 上电后电调一直报警 接收机闪红灯 无动作
拔掉舵机线和灯光线也是这样

怀疑是接收的问题 是否需要重新对频?(不会)

请大神指教!

儿子一直在草地上玩 没进过水

网友:
接收机闪红灯,一般就需要重新对频了。

网友A:
看说明书,没有的话上官网找电子版说明书.

网友:
不太懂,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没有的话上官网找电子版说明书.

英文不好 看不太懂

貌似 1 插入对频线
       2 打开接受电源
       3 按住对频开关 打开发射机电源
       4 红灯常亮表示对频成功?

还是不行

请大神指教

楼主:
顺便吐槽下 幽灵的配件好少

孩子撞断一个 ax80074 万能的X宝居然没有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