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Phantom航拍感度调节的请教。

楼主(2014-06-24):
大疆电话技术支持怎样回事啊,打了七八个电话打不通,接通了还被挂掉。
只能在这里发贴请教个问题。
精灵2Phantom航拍的时候,转向感觉太灵敏一点了,感度在程序中需要怎样调节?读出来基本感度中俯仰120%,横滚120%,航向角120%,垂直200%。姿态感度都是220%。在航拍中需要动作柔和点,数据需要调成多少?教程中说明每次调10%,那是不是每调一次就得试飞一次?

网友A:
垂直感度150,姿态感度140,其他不用变

网友:
调完后飞起来试试,看看手感,转向太硬没办法,那个是遥控器的问题,遥控器没有exp调节,稍微东一点杆转向就很大,比较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感度150,姿态感度140,其他不用变

好的我试试看,特别是比较难控制的是机头转向时手感比较很控制,特别是刷锅的时候,反应灵敏了就一点都不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感度150,姿态感度140,其他不用变

是姿态有两个数字,都调成140%不?

网友B:
楼主,您好。技术咨询电话系统在维护,需要稍后才恢复正常。
感度您只要调整姿态感度即可,感度值越小,控制的速度越慢。建议您先降到200测试,如果还觉得快再往下一点点降,200以下每次降1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姿态有两个数字,都调成140%不?

嗯,是的,先调到140让后飞着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先调到140让后飞着看,看看效果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技术咨询电话系统在维护,需要稍后才恢复正常。
感度您只要调整姿态感度即可,感度值越小 ...

收到,看来论坛里发贴比打电话好使多了。

网友C:
航向感度就是转身的反映快慢,下面2个姿态我理解成前后左右改变时候的刹车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向感度就是转身的反映快慢,下面2个姿态我理解成前后左右改变时候的刹车性能

也就行航向角参数调低的话,左右转向的速度也会减慢吧?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回去看看精灵2的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行航向角参数调低的话,左右转向的速度也会减慢吧?

反应变慢而已,旋转速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应变慢而已,旋转速度不变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