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M lite 接云台 俯仰不动~

楼主(2014-06-24):
naza M lite  ;F450; 云台 2D,以前接上云台可以控制俯仰,又一次降落快了点,云台掉下来了,再接飞控上就不能通过遥控控制俯仰了,开始以为云台坏了,可是接到接收机上可以控制 俯仰和横滚,是不是飞控板坏了??应该怎样检查啊??谢谢,接线都是按照图接的

网友A:
先在调参软件中观察X1通道是否有反应

楼主:
有反应,能看到动,好像就是没有输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调参软件中观察X1通道是否有反应

在调参里有反应,能看到动,好像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B:
没必要接飞控的那个俯仰吧,直接接接收上的空闲通道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干的,没必要给lite再加重任务

网友C:
接接受机就可以了,可以不用通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接飞控的那个俯仰吧,直接接接收上的空闲通道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干的,没必要给lite再加重任务

是,现在也只能这么用了,接飞控就是可以定一个位置,一直保持跟随,飞机上下都可以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接受机就可以了,可以不用通过飞控

嗯嗯,是的,现在也就只能这么用了,我估计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2015-02-13):
两个舵机直接接在飞控上???舵机的供电也从飞控来吗???不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