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E电动线操控

楼主(2014-06-24):
关于这个项目的规则与操纵动作细则谁知道?麻烦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

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
定义:
    指以电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这种模型的目的是完成特技动作。
   分级:
    初级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0)。
    一级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1)。

  技术要求
    1、电源最大标称电压8.4伏特。电源可以外接,不得使用交流电源。操纵线长度不超过16。内置电源的,可以使用附加的线控或遥控电源开关。
   2 允许1名助手进场,助手不得操纵模型。
   3、入场后准备1分钟,比赛时间5分钟。超过比赛时间的动作不予评分。
   4、模型离地即为正式飞行。
   5、特技动作应按规定顺序进行。动作之间至少平飞1圈。
   6、飞行中,每名裁判员对每个动作按10分制评分,可用0.5分,这些分数要乘以动作难易系数为该动作的得分。漏做的动作不予记分,但如果接着按正常顺序进行剩下的动作,可算作按顺序进行。
   7、地方比赛组织者必须指定至少3名裁判员评分,比赛成绩为2个最接近的评分的平均值再乘以3。如果3名裁判员评分的级差相等,其评分的和为比赛成绩。全国比赛组织者一般应指定5名裁判员评分。比赛成绩以去掉最高、最低分后的3名裁判员评分总和确定。

特技动作:
    35101  P2E-0动作
    1.起飞(k=2
    起动滑跑2-5米,以稳定的小角度爬升至1.5米转入平飞。爬升过程不小于14圈。
    2.平飞(k=2   平飞2圈,高度1.5,波动范围不大于0.3
    3.单过顶(k=3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然后改为正常高度的平飞。
    4.内筋斗,2个(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连续做2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
    5.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不应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35102  P2E-1动作
    1.起飞、平飞(k=2
    模型平稳滑跑不短于4.51圈内上升到正常高度。平飞2圈。
    2.单过顶(k=3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然后改为正常平飞高度的平飞。
    3.内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倒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4.倒飞,2圈(k=4   在正常平飞高度柔和而平稳地飞行2圈。
    5.外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的倒飞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平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6.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没有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
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
定义: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
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
定义:

您好,这个规则是成年航模还是青少年航模比赛项目?最近天津好像要有这么一个项目比赛,青少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规则是成年航模还是青少年航模比赛项目?最近天津好像要有这么一个项目比赛,青少年的

我是网上看到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采用这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规则是成年航模还是青少年航模比赛项目?最近天津好像要有这么一个项目比赛,青少年的

P2e在全国比赛没这个项目,可能个别省市有。可以按p2b-0,1,2的规则。

楼主:
看了一下今年体育总局出台的青少年规则,全是指定用品,感觉有些腐蚀,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