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源头追问题的请教,希望懂的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4-06-24):
天地飞9的遥控器,通过论坛查阅经验,知道了教练口接线的话,在控制头追的时候就无法控制飞机,控制飞机的时候就无法使用头追,天9没实现不同通道分别控制。。听说可以用433模式,那么如果用433模式,有知道该怎么实现的吗?  我用的是转发模式。该怎么实现呢?诚心请教啊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这么实现的:
天9的PPM信号给头追的输入,头追信号叠加后输出给433的输入。
天9不能直接使用头追的原因是:天9的PPM输出以及教练功能不能同时使用,即PPM输入和输出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这么实现的:
天9的PPM信号给头追的输入,头追信号叠加后输出给433的输入。
天9不能直接使用头 ...

那接线该怎么接呢?

楼主:
我在想天9调制类型调整为PPM,头追通过教练口连接输入PPM信号给天9遥控器。天9遥控器发射给433发射机,433发射机再发射给飞机上的433接收机。舵机云台接在飞机上433接收机上,就可以实现控制飞机的同时头追也能工作。。这种办法可行不呢,大家讨论下,有实验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天9调制类型调整为PPM,头追通过教练口连接输入PPM信号给天9遥控器。天9遥控器发射给433发射机,433发 ...

应该是不可行。天9无法将遥控信号和头追信号进行合成。天9的教练口输入的PPM信号,在打开教练开关的情况下应该是会将收到的PPM原封不动的发出去的,具体是通过遥控信号还是PPM信号发出不清楚;关闭教练开关,会关闭PPM输入口的输入功能,直接发出遥控自身的信号。具体没试过,楼主可以试一下。
话说头追大部分不是都有PPM信号合成功能么?用头追的合成不就好了?

网友B:
遥控器-->433
头追----->4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433
头追----->433

能具体再介绍一下吗?都说有了433就可以实现了,到底怎么实现呢?

楼主:
是不是头追直接连接到433的发射机通道上就行啊?

网友B:
记得新版切糕433发射机有头追ppm输入,与遥控器信号(直连或转发到433发射机)叠加后发给切糕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新版切糕433发射机有头追ppm输入,与遥控器信号(直连或转发到433发射机)叠加后发给切糕接收机

我用的是A的433。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没有。是不是没有这么功能,可以直连也行?

网友:
具体可以问一下店家有没有头追接口(头部传感器接口) 。

网友B:
或者用这个头追:蓝牙通讯,PWM输出,也可不用接收端,发射端也有PWM输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yNjkyMXw5MzQ0MDY%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这个头追:蓝牙通讯,PWM输出,也可不用接收端,发射端也有PWM输出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顶兰师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