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飞控

楼主(2014-06-24):
基于arduino自制MWC飞控,
材料:
     1. arduino pro mini
     2. GY-85
     3. 面包板
     4. 排针/排母
     5. 线若干

网友A:
不是吧,这样也能飞?

网友:
我也弄了块 但是刷不进程序

楼主:
我的可以正常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样也能飞?

可以阿,mwc就是基于arduino+传感器实现的,不会画pcb,只能用面包板 。
目前还没整合测试,机架电调到位了,电机电池在路上。

网友:
祝早日爽飞

网友:
好高端好强大

网友:
mwc就是酱紫的

网友B:
我的板子也在路上。我用的是玉兔2的传感器。虽然传感器板子上的SCL.SDA都找到了。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因为除了SCL.SDA.+.—.还有两根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进一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也在路上。我用的是玉兔2的传感器。虽然传感器板子上的SCL.SDA都找到了。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因为 ...

用arduino的画,只要SCL, SDA, GND, VCC这四个接口就可以了,
A4 --- SDA
A5 --- SCL

网友:
高手在民间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rduino的画,只要SCL, SDA, GND, VCC这四个接口就可以了,
A4 --- SDA
A5 --- SCL

这个我也知道。就是不知道玉兔传感器板子上的六跟线有没有把三个传感器分开链接。之前把无刷云台控制板刷入MWC固件。链接电脑。打开软件。晃动6050。软件有反应。换上玉兔的传感器就不行。后来分析328p脚位时发现晶振的位置和arduino上的不一样。不知道换上arduino后再和玉兔传感器链接会不会有变化。对了。你这个迷你arduino用的是普通的USB转串口模块吗。我买的是自带USB的。老板说普通usb转串口模块不能用在miniarduino 上。不知道是不是被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知道。就是不知道玉兔传感器板子上的六跟线有没有把三个传感器分开链接。之前把无刷云台控制板刷 ...

我用FTD usb转串口的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搞,但是超重了,飞了10多秒就飞不起了,现在又要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搞,但是超重了,飞了10多秒就飞不起了,现在又要减重。

你的是空心杯电机? 图片上没有找到无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搞,但是超重了,飞了10多秒就飞不起了,现在又要减重。

我的电机是xxd 2212 kv1000,机架是f330,准备上8寸桨,电机在路上还没有上机测试

网友D:
楼主方便透露一下具体都要买什么么 大概多少钱?看着挺有意思的,想自己试试

网友:
我刚刚做好,在调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方便透露一下具体都要买什么么 大概多少钱?看着挺有意思的,想自己试试

机架
无刷电机 xxd 2212 kv1000 x4
无刷电调 好盈20A x4
arduino pro mini x1
gy-85 x1
面包板
杜邦线如干
Turnigy 6通道遥控器1套
3s电池
8寸正反桨2对
大概800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架
无刷电机 xxd 2212 kv1000 x4
无刷电调 好盈20A x4

噢噢 我只想打算自制一下WMC飞控 我手里已经有一套四轴了 用的APM 只不过觉得自己做飞控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噢噢 我只想打算自制一下WMC飞控 我手里已经有一套四轴了 用的APM 只不过觉得自己做飞控挺好玩的

arduino pro mini 15块
gy-85 47块
成本很低但很好玩,可惜我是做游戏开发的,不会画pcb...

网友D:
引用 楼主:
arduino pro mini 15块
gy-85 47块
成本很低但很好玩,可惜我是做游戏开发的,不会画pcb...

买了这些东西 是不是回来还得去下载刷程序的工具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这些东西 是不是回来还得去下载刷程序的工具和固件?

arduino是开源的单片机,官网提供有一个ide,通常bootloader就不需要刷了,我们买来就可以直接往上面写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空心杯电机? 图片上没有找到无刷电调

不是空心杯电机,是炭刷电机,N40电机.用了四个电阻和四个NMOS管当电调用.我都是在论坛里找到资料后跟着做的.

网友:
接触了几天的apm,回头看看mwc,感觉mwc的构架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E:
LZ厉害,本人也弄了个MWC的飞控,现在怎么都飞不起来,头疼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厉害,本人也弄了个MWC的飞控,现在怎么都飞不起来,头疼死我了。

你也是用arduino自己diy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厉害,本人也弄了个MWC的飞控,现在怎么都飞不起来,头疼死我了。

怎样飞不起,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飞不起,出现什么状况?

对,我是DIY的,飞不起来的原因太多了,我准备自己发个帖,把图片和视频都传上来,到时候请楼主过来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arduino自己diy的?

我DIY是从PCB绘制开始自己做的,主要是针对飞控板的DIY,机甲和动力都是用的Xaircraft 450PRO现成的。芯片是ATmega328  传感器飞别是 磁阻hmc5883   加速度计itg3200  陀螺仪bma180   气压计bmp085。

网友:
同样DIY过MWC的路过。LZ注意,如果要四轴飞的好,减振很重要,最好是让飞控板有躺在棉被上的那种减振程度,桨也要平衡过。

这是我后来上APM之后最大的感受。因为我的MWC飞的不好,老是抽风,后来我转为玩APM,APM有LOG,能轻松得出振动的程度。但现在想来,如果当年MWC的减振做好了,应该也能玩的很好的。

楼主:
把电调连接上,接上电池后电调一直响个不停,电池打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单独把电调接到接收器上正常,根据好盈电调说明书说时油门未归零或者油门行程过短,需要mwc程序单独设置油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电调连接上,接上电池后电调一直响个不停,电池打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单独把电调接到接收器上正常, ...

已解决,把#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注释去掉刷入 再重新注释掉刷入,但是打开遥控器,电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把#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注释去掉刷入 再重新注释掉刷入,但是打开遥控器,电机没有任何 ...

解锁了吗?

网友F:
帮顶,支持DIY,个人也用MWC,请问楼主,手里是否有全套的调参软件??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支持DIY,个人也用MWC,请问楼主,手里是否有全套的调参软件??先谢谢了

调参软件mwc官网上有下载呢

网友(2014-08-09):
成品不是很多吗?没什么自制?

网友(2014-11-30):
教程不够详细啊

网友:
期盼楼主发个详细的教程来造福大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