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7.2尾轴安装请教

楼主(2014-06-24):
请教一下,这个尾齿应该怎么装,只有一个定位销。装进尾波箱后会前后滑动,尾齿没有任何能锁螺丝的地方。

网友:
前面不还有个缺口么。。有限位环固定的。。看下说明书

网友:
照片很清晰

楼主:
好吧 那尾齿只能顶到头装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KDS 7.2的尾桨夹跟尾中联之间会有间隙吗?

网友:
我的5.5有间隙,而且还比较,但是飞着没事

网友:
很熟悉的样子,冰人尾轴

网友A:
LZ请弄清楚,你的是升级尾螺旋伞齿是20T ,原来的15T,

改装很简单十分鈡完成

齿比没变,比原来的齿更密相信会更加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弄清楚,你的是升级尾螺旋伞齿是20T ,原来的15T,

哦,我说怎么有节红色的铝管没用呢,原来是装在这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那尾齿只能顶到头装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KDS 7.2的尾桨夹跟尾中联之间会有间隙吗?

'会有间隙'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减小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说怎么有节红色的铝管没用呢,原来是装在这的。谢谢了

首先你的是升级20T伞齿,

必须装上升级配件 KA-72-097 尾轴间隔铝套

那尾齿就不会前后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是升级20T伞齿,

非常感谢,搞定了。

网友:
路过顶贴,支持KDS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