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70涵道的F22,玩过的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4-06-24):
想入蓝翔的双70涵道F22。可纠结原厂的70涵道声音实在难听。想换成多叶的涵道或者金属涵道。但不知道这款飞机能不能安装下其他品牌的涵道。想买飞翼或者JP的70涵道。能安装进去吗?

网友A:
肯定是可以换,但是绝对不是简单的直接完美安装要自己动手咯。。。个人意见,先飞原厂的。。。。

网友B:
涡喷的声音最性感了 你买涡喷吧

网友C:
LX的F-22,我建议放弃。一贵,抢钱价。二水,原配的东西,包括电调,电机,舵机,起落架,没一样可靠。三丑,看一下真机的进气道,再看看Lx的“F-22”。。。

网友D:
蓝的飞机很烂,最好别买。。。

网友E:
非常同意F14D的观点.连个舵角都烂的没法形容.

网友F:
我也说一句吧,蓝翔的机子我只买过一架,不多说,和客服就差点吵了三天三夜,我去,涵道机,控的地面距离只有点100米,然后就失控

网友:
建议买飞翼的吧

网友G:
蓝翔飞机易坏~

网友H:
我这种潜水党都被LX这渣品牌逼出来了。
别买。等别的品牌出F22吧。

网友I:
性价比最好的就是70的黑旋风了,无数购买了飞翼,蓝翔等用原厂涵道飞不起或不够力的,换了黑旋风,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飞上九霄云外……

网友J:
我在上年年頭就買了一架F22 空機, 收貨當天就特別的後悔,
一點都不便宜, 可是這飛機質素實在是太低.
所有方面我都不能接收, 這飛機裝起來也很麻煩, 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地方讓我滿意,
飛機的前腳起落架裡的陀機更是壞的! 你買了我能保證你一定後悔的..
不過我看了後期發的YF23 跟F4 的, 感覺就好一點

网友K:
蓝翔的飞机,对不起价钱。渣!贵!FW的64还不错,就是起落架,如果用软胶做就好了

网友L:
同意楼上及楼下各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