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技术求助帖

楼主(2014-06-24):
FC40相机的传输距离有多少?图像有延迟吗?
我有5.8G的控,如果飞FPV低空在200米以内。求助一个比较合适的图传配置,我是350的四轴轴距。

网友:
FC40相机使用的是2.4G频段,和家庭用的无线路由器是一样的,理论无遮挡距离是100米左右。
其实一般的FPV都是图传用5.8G,控用2.4G,因为5.8G频宽较大,可以传输高清图像。但由于距离较短,通常会加装多特制天线,以保证远距离的传输。
频段越高,频宽越高,传输速率也快,但传输距离比2.4的短。
FC40用2.4G频段,是因为可以让你的手机通过WIFI的方式直接相机观看,为了避免干扰,控就改成了5.8G

网友A:
200米左右用2.4G的图传,自带天线基本就能满足要求,如果想再好点,配个三,四叶草天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米左右用2.4G的图传,自带天线基本就能满足要求,如果想再好点,配个三,四叶草天线就行了。

我买了创新科TS321 2.4G 500毫瓦图传,再选择天线上面犯难了。X宝上有一般不带外壳的三叶、四叶天线,还有一种创新科5.8与2.4G通用蘑菇天线。创新科通用蘑菇天线带外壳价格有点高,是四叶天线,说明书上说天线可以插在接收上也可以插在发射上,不知道距离受不受影响?不像别的三叶、四叶,发射和接收天线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我是X宝上刚买的发射三叶,接收四叶。还没测试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