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 正负插头不一样,,(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24):
买了台,S1000  发现自带的插头正负线插头不一个牌子的,,红头用的是,艾迈斯 AS150   黑头用的是XT150      让我从淘宝了买回的AS150  没法用,还在再买XT150

这就是,S1000原配的头

再看看,AS150的头,,

来个对对比

DJI 官方分析结果:AS150是AntiSpark插头,虽然好,但是正负极除了颜色差异,结构基本一样,如果不小心把正负极插反了,也是能插进去的。XT150没有防打火电阻,尺寸要小些。
DJI把这两个插头结合起来用,用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插错了而导致严重后果,也有了良好的防打火效果。

网友:
这样做是防止你插错线把飞机烧了。
比照着原包装里面配送的插头买就不会错了。

网友A:
什么红线白线,这个插头那个插头,习了台?
既是懒汉,何必发帖?

网友B:
您好

AS150是AntiSpark插头,虽然好,但是正负极除了颜色差异,结构基本一样,如果不小心把正负极插反了,也是能插进去的。

XT150没有防打火电阻,尺寸要小些。

DJI把这两个插头结合起来用,用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插错了而导致严重后果,也有了良好的防打火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红线白线,这个插头那个插头,习了台?
既是懒汉,何必发帖?

他是把“买”打成了“习”
五笔输入:
买——nudu
习——nu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AS150是AntiSpark插头,虽然好,但是正负极除了颜色差异,结构基本一样,如果不小心把正负极插反了 ...

同时,电池也不会对插、短路、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把“买”打成了“习”
五笔输入:
买——nudu

。。同是用五笔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AS150是AntiSpark插头,虽然好,但是正负极除了颜色差异,结构基本一样,如果不小心把正负极插反了 ...

新买的,那么我是错怪DJI

网友:
楼主多虑了啦

网友D:
五笔应该是不会打错字的,只有打不出来,那是因为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笔应该是不会打错字的,只有打不出来,那是因为不会写,

网友:
防打火就一个红的就可以了。。我700上也是这样。。

网友:
这是专门的   以防正负极插错   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下次先看看说明书在决定要不要发帖

网友:
养成习惯每次都看一下比较好。不管是不是防呆。

网友:
哎,这也是人家dji宣传s1000的亮点,楼主居然不知道

网友:
海门李俊

网友:
这种做法是对的,只是刚开始不习惯而已.习惯的就是大大的好处.

网友:
防呆设计很好,人总是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AS150是AntiSpark插头,虽然好,但是正负极除了颜色差异,结构基本一样,如果不小心把正负极插反了 ...

原来是厂家的特意而为!

网友:
貌似有个细节需要注意,
必须先装负极,再装红色的才能起到防打火的作用

网友E:
楼主有电池专门就配好了这个头的。。。直接买就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电池专门就配好了这个头的。。。直接买就是咯!

更新速度好快

网友:
新上的电池 我也才看到 格氏的tattu

网友:
我他妈全部换了AS150 把大疆原来TS150减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没必要纠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