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650配置能挂起微单不

楼主(2014-06-24):
飞越650 全碳机架
飞越 4114 KV320
飞越 1552折叠桨
铂金30A 电调
naza v2 飞控
达普6S 5200电池

云台是 莲花PTZ-E 两轴微单云台
相机 是NEX 5T

网友A:
可以,只是航时大概超不过15分钟。

网友:
机架有点弱

网友B:
楼主这一下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一下花了多少钱

预计是1W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航时大概超不过15分钟。

要是挂6S1000的电池呢 这个电机带上去应该没什么压力

网友C:
650改新款电机座上1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0改新款电机座上16寸桨

这个电机拉力我是不愁  7A电流左右有1.5KG拉力 满油门有2.5KG拉力 暴力配置 就是不知道挂上微单机架行不行

网友:
480小六轴  E300动力 9寸桨 3S5000电池  挂微单三轴云台 16分钟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