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蓝屏,气死人!!!

楼主(2014-06-24):
买了个单反专用监视器,亮度确实好,可惜,要蓝屏。
买了个车载DVR,TMD还分内部信号,外部信号(想买还没买的朋友一点小心,买不得哦),一样蓝屏,请问高人些,怎么解决蓝屏,如果只能选择DVR,请推荐一款(QQ77168925),我在这里先跪请了。

网友A:
有的在菜单里能设置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菜单里能设置的,你试试

找过了,也问过卖家,没的这个设置的

网友:
鐩存帴鐢ㄦ垜瀹剁殑鍒嗛泦鎺ユ敹鏄剧ず鍣紝娌′俊鍙烽兘涓嶄細钃濆睆锛屼俊鍙风伒鏁忓害闈炲父濂

网友B:
用我家的分集接收显示器,没信号都是雪花,双32频道接收机,蘑菇平板一起上,QQ956862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家的分集接收显示器,没信号都是雪花,双32频道接收机,蘑菇平板一起上,QQ95686281

我的监视器买成700多,500元转给你,再买你家的显示器

网友C:
告诉你个小秘密,把图传发射视频那个串接电容短路就好了,我就是这么干的,之前那些不兼容的摄像头都能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小秘密,把图传发射视频那个串接电容短路就好了,我就是这么干的,之前那些不兼容的摄像头 ...

谢谢,不过我还得找个专业人士来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也买过一个屏,视频信号断开再恢复,图像显示反应很慢。要先黑屏然后蓝屏然后再黑屏然互再恢复画面。果断退货。换了一家买个就不错,拔掉视频线马上再插上,图像能马上恢复。

网友D:
就买个DVR就行了,DVR有放到信号的作用,基本上不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买个DVR就行了,DVR有放到信号的作用,基本上不蓝屏

大哥,给个名字嘛,好找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给个名字嘛,好找点

网友E:
c -dvr 90多 现在在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c -dvr 90多 现在在用不错

楼主:
我买的QG-DVR,号称C-DVR的升级牌,QG-DVR它有个内部输入和外部输入的自动切换(大概是这个名称哦),实际操作是:你按一下功能键(那个黑色小圆点)它就会用信号输入显示器,也就不会蓝屏,大概5秒钟,DVR嗒的响一声,它就自动切换输入模式了,DVR自已录像,但不输入信号到显示器。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看C-DVR的样子跟QG-DVR差不多,难到软件不一样嘛

楼主:
我买的QG-DVR,号称C-DVR的升级牌,QG-DVR它有个内部输入和外部输入的自动切换(大概是这个名称哦),实际操作是:你按一下功能键(那个黑色小圆点)它就会用信号输入显示器,也就不会蓝屏,大概5秒钟,DVR嗒的响一声,它就自动切换输入模式了,DVR自已录像,但不输入信号到显示器。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看C-DVR的样子跟QG-DVR差不多,难到软件不一样吗

网友F:
用AOMWAY图传,蓝屏的变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