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贴:电动、油动固定翼起飞检查三部曲

楼主(2014-06-24):
     电动:   1、检查舵机接线和拉杆连接,特别是拉杆连接,长时间放置或者飞行都会造成松动,因此必须手拽拽,确保万无一失。
                 2、检查电池电压,别怕麻烦,不然你涵道机刚起飞发现没动力,进场动作都难,只剩炸机。
                 3、起飞前检查桨固定和各舵面正反。
     油动:    1、点火后热车30-50秒,根据气温看。
                  2、缓推油门至最大,在缓降油门到最小,反复2到3次。 然后猛退猛降油门看跟手情况
                  3、油门推大,机头上扬和下翻,检查是否有熄火出现。

网友A:
连载2?趁有空多写点.

好多错别字 我编辑编辑

网友:
字数有点少,有点应付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载2?趁有空多写点.

好多错别字 我编辑编辑

虫哥好酷炫的头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虫哥好酷炫的头像

是你伟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伟哥

小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