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刷一下D10的改版固件,求电脑驱动

楼主(2014-06-24):
      想刷一下改版固件,刷机工具下载下来,但是电脑找不到驱动,哪位仁兄能够提供一下win7 32位华科尔遥控器的驱动,给个链接也行,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那个 stm32驱动, 是的话同求啊!

网友B:
我记得我当初刷的时候好像是吧d10当成一个U盘来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 stm32驱动, 是的话同求啊!

就是那个stm32 dtu驱动,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当初刷的时候好像是吧d10当成一个U盘来刷的

当成u盘也要电脑能识别啊,都没驱动的,官网也没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stm32 dtu驱动,找不到啊

是啊,怎么也百度不到

网友C:
你这个怕不是驱动,要按左边选择键开机,进入USB模式,装了官网的UP软件就自动识别了

网友:
对对对,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怕不是驱动,要按左边选择键开机,进入USB模式,装了官网的UP软件就自动识别了

不是吧,我是按左键开机啊,控都出现升级模式了,然后电脑识别不了驱动,难道是win732位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是按左键开机啊,控都出现升级模式了,然后电脑识别不了驱动,难道是win732位系统问题

我64位都是这么刷的,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