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换平板天线增程,效果满意,附全程往返视频(带OSD)

楼主(2014-06-24):
精灵2的原装遥控,信号可控距离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空旷区域。但在市区可控距离可能得减半了,有时候会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

看到有些同学加功放增程,也去学习了一下,据说 2.4G 属于微波,对身体有害,功率不宜太大,原装控的 100mw 属于安全范围。再者说加功放还要加外置电池,比较麻烦。
起初担心换高增益天线还需要大功率发射配合,学习了一圈发现高增益天线对发射和接收同样有效、而与功率无关,所以想小改一下试试

精灵2遥控的原装天线是直接装在发射板上的,没有活动接口,所以更换天线首先要把原装天线拆掉,换成一条 IPX-SMA 的延长馈线,再外接 SMA 口的高增益天线,这条延长线和接口会额外产生信号衰减,所以要尽量选择低损耗线。我选了 RG178 延长线,平板天线据 LMC 兄弟介绍有个 TPLINK 9DB 的效果很好,但网上卖的比较贵,所以先随便买个 8DB 的廉价平板试试效果。

拆掉原天线:

换上 IPX-SMA 延长线,此图中的线是 RG174 的,后来换了更粗的 RG178 线,效果更好一些:

20多块的2.4G 8DB 平板天线:

拆开看看质量,感觉比较简陋,特别是后面的反射铜板,不知道就是要这么小尺寸,还是为了缩减成本:

详细安装步骤这里就不说了,我也是参考了其他前辈的帖子一步步弄得。虽说平板天线有方向性,但实际使用看覆盖的范围还是不错的,平板面差不多对着飞机的方向就可以了,实用性很强的。

最后上一段长程测试视频,附加了 OSD 视频,距离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OSD 视频是用一个便携 DVR 接 FPV 屏幕的输出录制的,多增加了一些干扰,实际 FPV 时的图像质量比录下来的要好一些:

网友:
祝贺改控成功

网友:
这个好猛, 2.4G的就是厉害。

网友:
不错,祝贺增程成功

网友A:
飞的很平稳啊 云台用的是什么?

网友:
祝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很平稳啊 云台用的是什么?

H3-3D,  呵呵,视频里面不是有字幕列出全套配置的吗

网友B:
楼主心理强大,不得了,你是大爷!

网友C:
非常羡慕,楼主可否帮忙也改油田给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心理强大,不得了,你是大爷!

啥意思? 怕回不来? 大疆的失控返航还是值得信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羡慕,楼主可否帮忙也改油田给我呢!

这个小改挺简单的,拆开一看就知道咋弄了,以前有个加功放的帖子说的比较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像我这种眼神不好的就把视频看成了 精灵 24km往返测试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祝贺成功 ~  看的我也想小改一下了。  视频最后真为电量捏把汗~ 好在回来还有22%

网友D:
太厉害了!真的佩服!很想跟您学学,具体是怎样改装操作的,麻烦您列出个顺序说明一下,每一步应该注意什么!多谢啦!

网友:
厉害,飞了4km。请问楼主,改装前能飞多远?
照此种方法,换成5.8G平板,是不是就可以改装FC40或者V+的控了?

楼主:
改之前空阔地方能飞2公里多。

道理是一样,换高增益天线都是可以增程的,幅度大小就不一定了,跟信号的传输和衰减有关。

网友:
可以的哦,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厉害了!真的佩服!很想跟您学学,具体是怎样改装操作的,麻烦您列出个顺序说明一下,每一步应该注意什么 ...

这个可以参考 dal 的帖子,说的比较详细,前面步骤是一样的,只不过后面不接外面的功放,直接接高增益天线就行了。

精灵2 2.4G遥控器 改装天线教程 增加2.4G迷你功放 14DBI平板 市区1700失控无雪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242&fromuid=234505

网友E:
这要是掉水里了,就是马航了。注意安全,不是必须,尽可能不要在水上飞。

网友F:
我路過,打個醬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路過,打個醬油

如果不是看了你的帖子,我也不敢飞这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是掉水里了,就是马航了。注意安全,不是必须,尽可能不要在水上飞。

说的是啊,但深圳这鬼地方,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空地

网友:
厉害,胆大心细!

网友:
视频十分精彩,祝贺成功。学习了。
有些地方看的不是很明白。P2V 遥控器不是5.8G的吗?为什么更换为2.4G/8DB的平板天线?是否这个平板天线是2.4G、5.8G双用的?
2.4G应该是图传吧?

楼主:
视频开始有介绍配置的。

我的是 Phantom 2 ,不是 VISION

网友:
报警的时候真担心一下子抽了掉水里!看来精灵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已经买了和LZ一样的配件  准备动手改一下   谢谢LZ分享

网友G(2014-08-09):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编辑视频啊?

网友H:
请问楼主这套在市区能飞多远, 新手一枚,前几天测试 市内飞500多米就完全雪花了,也是TS832

网友I:
接收机换成5dbi的内置天线,配上发射器上的你可以飞的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编辑视频啊?

苹果的 Final cut pro X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这套在市区能飞多远, 新手一枚,前几天测试 市内飞500多米就完全雪花了,也是TS832

市区1公里多没问题的。
图传雪花可能是遥控干扰厉害,FPV屏幕单独放在三脚架上离遥控远一点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收机换成5dbi的内置天线,配上发射器上的你可以飞的更远

开始也想把飞机上的接收天线换一下,但拆机后发现接收板在下面,拆卸比较麻烦,怕弄坏了,所以就不换了。

上网研究了一遍无线发射接收原理,只要加大一边的增益就能达到增加距离的效果,所以就只改遥控了,改遥控的风险要小得多

网友:
都没电了还跟那用GPS直接姿态杆打到死往回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啊,但深圳这鬼地方,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空地

香港也沒什麼地方好放,有時間能約一起放過痛快嗎?

网友:
牛得很呢。。不错,胆够大的!

网友:
看的我都紧张~~

网友:
收藏一下,需要焊枪么?

网友:
楼主厉害哦  图传是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啊,但深圳这鬼地方,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空地

去南澳飞对面那个岛吧,或者去西冲飞天文台,大概都是4KM直线无遮挡

实在怕,去光明,那边有块空地,可以直线飞几公里

网友:
lz···请问怎么去你放飞机那?我也想去看看

网友:
屏幕都全是雪花了还往前推,看的我都抽了。楼主强人!

网友:
真猛啊,楼主多点细节照片呗, 也想自己改一下。 胆子也够大,下面全是汤啊!

网友J:
请问楼主,失控保护后不是说会降落到20M然后返航吗?为什么一直保持高度?谢谢。

楼主:
失控返航,会先返航回来再降落,高度太低的话会先升到20米再返航。

如果没有记录到返航点,就会原地降落。

网友:
平板角度太小,要时时对准飞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失控保护后不是说会降落到20M然后返航吗?为什么一直保持高度?谢谢。

应该是不足20米上升到20米,然后直线返回; 如果高度有20米或者大于20米,就直接直线返回了,不会下降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不足20米上升到20米,然后直线返回; 如果高度有20米或者大于20米,就直接直线返回了,不会下降哦 ...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我一直在担心20米这件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我一直在担心20米这件事。。

是这样,这样设计我想是为了有时候高度不够又失控或者一键返航的时候避免直线返回的中途装上障碍物,一般20米很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这样,这样设计我想是为了有时候高度不够又失控或者一键返航的时候避免直线返回的中途装上障碍物,一般 ...

这倒是,非城市的地方20米也就没什么东西了~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倒是,非城市的地方20米也就没什么东西了~谢谢解答~~

不客气,一起学习。

网友:
兄弟能交个朋友吗?跟像学习 下,我的QQ726552642

网友:
非常精彩!遥控增程我是改了,据说能增至5公里,但图传1公里就雪花满天了,所以从未飞出过2公里。向你学习。

网友(2014-11-18):
深刻的学习中

网友:
电池怎么这么耐用呢?

网友:
LCD5802 这个屏幕是不是抗干扰不行

网友:
很厉害啊!这样一套下来要多少钱?

网友:
向同城飞友学习了,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啊,但深圳这鬼地方,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空地

深圳是个鬼地方 你来深圳干嘛呢》》》?自己不熟悉 就别乱说,

网友:
赶紧做个记号 我的目标 学习中~~

网友(2014-12-28):
改功放又要配电池。的确是麻烦。楼主换平板方便多了。。

网友:
我控已改功放。。要是再买 个平板换上去就行了吗?  把功放拆了!

网友:
楼主的H3-3D也没有加接地线吧,呵呵
飞的不错

网友:
祝贺突破 4公里!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看得我胆战心惊.....!顶!

网友L:
好屌啊,问下是不是把电压保护 自动返航关掉啊??

网友M:
遥控顶上面的螺纹接口那里怎么处理。

网友N:
牛!祝贺成功。 视频最后真为电量捏把汗。

网友O:
天线里有个铜板的算不错的了,还有些直接贴个铝胶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