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KG的八轴用朗宇4110S 15寸桨动力够不够。

楼主(2014-06-24):
请教各位大神,我准备装一架八轴  预计在9.5KG  用4110S飞的话能不能带的动,有没的余量要是用其他电机的话  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
天,真重!用4114试试

网友A:
4110有点吃力了,411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10有点吃力了,4114吧。

官方给的参数上看 4110S是2.7拉力 4114只有2.2啊 。。。

楼主:
官方给的参数上看 4110S是2.7拉力 4114只有2.2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给的参数上看 4110S是2.7拉力 4114只有2.2啊 。。。

朗宇的参数能全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参数能全信吗?

...果然还是厂家的话信不得了啊  谢谢啦  除了4114还有其他推荐的么,动力富裕一点的 有可能做出来的就超重。。

网友:
电机厂家给的参数都要打个六折才算可以,完全相信肯定后悔!

网友:
最好动力足一些 不然飞不起来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