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抖舵,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4):
九鹰260a往左侧飞的舵机抖个不停,一打舵就抖,不打不抖,请问该怎么解决,清洗电位器有用么?

网友:
260改变了一个时代呀,舵机坏了

网友A: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换电位器很麻烦的。建议楼主不要考虑怎么修260了,换6通机吧,现在6通机比锤子机还好飞。

网友:
我的九鹰260A已经在一边歇了两年了!

网友:
有技术就拆了,焊下电位器修理或者更换. 没有技术就拆开用无水酒精直接灌进电位器, 活动活动,然后晾干. 之后给齿轮补上润滑油.
放心, 只要干透, 不会造成伤害.

网友:
1 舵机坏了,我的办法是直接换舵机

2 主板上的问题,只能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换电位器很麻烦的。建议楼主不要考虑怎么修260了,换6通机吧,现在6通机比锤子机还好飞 ...

有什么好的6通机推荐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6通机推荐下呢

现在还有人玩260A啊 260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现在都是六轴陀螺仪的无副翼时代  推荐玩玩伟力930或者9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6通机推荐下呢

现在V977很火,无刷马达的,动力强。我的是V966空心杯马达,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V977很火,无刷马达的,动力强。我的是V966空心杯马达,也是很不错的。

v966或977的锁尾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v966或977的锁尾如何??

都还不错啊,尤其自旋做的很好,这是市面上其他家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