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联轴器需要精度 diy不行!浆叉需要很高的精度吗?

楼主(2014-06-24):
浆叉是不是可以diy
它的精度没有联轴器精度要求高 是吧?

网友A:
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B:
只要有合适的材料和设备,了解它的原理和作用,我认为都可以DIY,哪怕你只有一把锉刀(慢慢磨呗)。至于精度,决定姿态、速度。
老鸟们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无论是买还是diy,精度都是要的,精度差,轴系运转就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