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师傅来度化飞天吧,不调试了,机子没有晕人晕了!!

楼主(2014-06-24):
郁闷:上贴各位老师们给指点迷津,问题出在螺距方面,应该是副翼和螺距的问题,导致现在的450电直飞不起来,甚至飞的时候向左方向偏飞,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调,航模应该属于高端玩艺品,玩家多集中在省会等大城市,我现在所处的一般地级市很少有玩的,感觉很容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调试,凡事开头难呀!

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指导,感觉自己单独调机很困难,通电后发现副翼是倾斜的

大桨螺距调试方法明白了,可是副翼和日字框该怎么调平行呢?

自己参照着前辈们所给的指导资料,试着单独调试,最后越调越晕了,看来得等着师傅现真身了。

哪位前辈有空来我们亳州出差旅游办公,可否提前通知我一声,帮忙给指导调试我的450电直。

网友A:
首先要调平十字盘,在十字盘调平的情况下才能调螺距。调螺距前将日字框调平,然后调平副翼片,副翼片调平后方可调螺距。调螺距要使用螺距规,具体的调整方论坛里很多可以搜。
关于油门推杆与螺距的关系:油门推杆0位时(最低位)螺距应该为-10度,油门推杆中位时(50%)螺距为0度,油门推杆最高位螺距为+10度,这是指的3D螺距。普通螺距:油门推杆0位时螺距为-2,油门推杆中位时螺距为0度,油门推杆最高时螺距为+10度。
至于油门曲线可以根据飞手个人的喜好自己定,它与螺距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调平十字盘,在十字盘调平的情况下才能调螺距。调螺距前将日字框调平,然后调平副翼片,副翼片调平后 ...

求助:感觉我的十字盘已经调平了,日字框应该怎么调平呢,是调舵机臂的拉杆高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调平十字盘,在十字盘调平的情况下才能调螺距。调螺距前将日字框调平,然后调平副翼片,副翼片调平后 ...

你这个油门杆中位0螺距新人不易接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油门杆中位0螺距新人不易接受哦。

因为油门推杆与油门不是一回事,所以才这样说的。新手入模更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只有理解了才能调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感觉我的十字盘已经调平了,日字框应该怎么调平呢,是调舵机臂的拉杆高度吗?

日字框调平要调的是十字盘动盘(上面那层)上与十字盘相连的两个拉,楼主自己看一下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副翼去装机要求是高些,不过你多看看说明书,装起来应该没啥问题。一定要把所有的地方调平,要不飞起难受。

网友(2014-08-13):
哥们安徽的么     群名称是非正常人类直机折腾群 29910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