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X,500多起落了,有没有必要更换轴承和轴?

楼主(2014-06-24):
450MX,买来一年多了,最少也500多起落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更换轴承和轴?目前飞着没问题,但是今天出现电机直接失去动力的现象,电调没问题,电池也没问题,所以怀疑是电机不行了。

网友:
整个电机换

楼主:
飞着又没太大问题,每笔要换

网友A:
直接失去动力了,还不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失去动力了,还不换啊

天气太热了,连着飞的,估计马达才会吃不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气太热了,连着飞的,估计马达才会吃不消的

如果天热,又连着飞,不一定是电机,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B:
鸭子450mx和460mx电机的设计理念是:免维护(请参见电机包装内的说明书)
言外之意就是……

好了不说太多了,退过轴的人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鸭子450mx和460mx电机的设计理念是:免维护(请参见电机包装内的说明书)
言外之意就是……

买的这个电机是拆机件,这个回复给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天热,又连着飞,不一定是电机,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按理来说,电调说明过热的话是降低功率,应该不会失去动力的,明天再飞的试试。

网友C:
飞一年换个电机也不为过啊,不要因小失大就得了,电机杀手就是温度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电池内阻太高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理来说,电调说明过热的话是降低功率,应该不会失去动力的,明天再飞的试试。

不是的,我的KDS40A试过保护,直接失去动力,连接收机也失去信号(对频灯闪烁)。整机失控。

网友F:
450MX,就算了吧。不好换。如果你有压床就好办了。论坛有帖子。找下吧。轴要买亚拓的,轴承可以自己找。如果只换轴承可以自己搞来就行了。

网友G:
楼主太NB了 。。。。。我刚把450MX的轴炸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NB了 。。。。。我刚把450MX的轴炸弯了

那你比我牛逼呀,大齿盘用的黑色原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你比我牛逼呀,大齿盘用的黑色原厂的?

还真就是副厂的。。。。。。。。。。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真就是副厂的。。。。。。。。。。气死了

我的450炸几不少,倒是还没有把电机轴炸了,那在里边呢,怎么炸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一年换个电机也不为过啊,不要因小失大就得了,电机杀手就是温度

一年一个电机,有点奢侈,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电池内阻太高导致的?

应该不会,在另外一个450上试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我的KDS40A试过保护,直接失去动力,连接收机也失去信号(对频灯闪烁)。整机失控。

我飞机失去动力的时候,救机比较成功,没任何损失,过去看了下,三轴和接受灯都正常,没有出现断电重新对频的现象,所以怀疑是电机问题。明天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MX,就算了吧。不好换。如果你有压床就好办了。论坛有帖子。找下吧。轴要买亚拓的,轴承可以自己找。如 ...

搜以前的帖子看了下,好像不太麻烦,看人家敲一下,电机轴就下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450炸几不少,倒是还没有把电机轴炸了,那在里边呢,怎么炸坏呀

可能是我。。。。。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我。。。。。太强大了

你确实很强大,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搜以前的帖子看了下,好像不太麻烦,看人家敲一下,电机轴就下来。

怕轴承敲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轴承敲坏了。

轴承和主轴都要是更换的,网上有卖450M电机的,应该和450MX通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轴承和主轴都要是更换的,网上有卖450M电机的,应该和450MX通用的。

你装的时候也要敲,就是怕装的时候敲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装的时候也要敲,就是怕装的时候敲坏了。

哦哦,听着挺麻烦的,实在不行我就换电机吧。

网友:
这玩意儿太难拆了,要找个大虎台钳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统计的500多起落?

网友I:
500起落轴承没爆,也蛮牛逼的。理论100起落就要检查或者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统计的500多起落?

入魔一年多,平均每天10起落,除了下雨不飞,至少500起落应该是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起落轴承没爆,也蛮牛逼的。理论100起落就要检查或者换轴承

450MX确实是款好电机。

网友J:
我的蝎子3226飞了300多个起落才检查轴承、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有那么点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蝎子3226飞了300多个起落才检查轴承、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有那么点不顺滑

你技术好,飞的还是蝎子的电机,看来我的电机应该没事

网友:
电机磁钢问题了,需要更换电机了

网友K:
亚拓电机飞个5,6年都不用换,前提是不是经常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亚拓电机飞个5,6年都不用换,前提是不是经常炸鸡。

450上,确实炸的次数不少,每次都是扫大齿盘,今天试了下,在自己技术范围内爆操了4块电,没问题,今天天气不热,看来应该是气温影响的飞机不正常了。

网友L:
既然都要换电机干嘛不自己动手试试拆解。。。就当废物练手,能换就换 不能换就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都要换电机干嘛不自己动手试试拆解。。。就当废物练手,能换就换 不能换就买新的。

暂时还能飞。不考虑换电机了

网友M:
收的二手450MX发现轴被打磨过,硬把3.17电机齿齿塞进去了,我要不要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