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测试失控返航炸机求助

楼主:
查看数: 3573 | 评论数: 4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6-24 17:46

正文摘要:

如题 自己配的F550第一次测试失控保护功能,用的是华科尔D10控,飞到远处后关控(IOSD上12颗星,GPS模式) 结果。。。 并没有触发失控保护,飞机悬停得倒是挺准的,IOSD数据显示还是GPS模式! 这时想开控在姿态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草地上试飞的,估计也就10米高。。

V2失控有两种模式,一是自动降落、二是当前高度低于20M时爬升到20M左右返回返航点,当前高度高于20M时直接返航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看看泡泡大神的新手指导贴,上面就有如何设置华10和V2的一系列设置和连接教程。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还是少用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草地上试飞的,估计也就10米高。。

楼主英明啊, 算安全高度了。
引用 网友B:

在草地上试飞的,估计也就10米高。。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请问三段开关那个失控返航相当于一键返航吗?

三段开关那个是飞行模式切换吧,在安排一个一段开关就行了,专职负责一键返航。做法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

引用 网友D:
貌似损失不大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教你一招,把桨摘下来,遥控上电,飞机上电,对码?(这控真麻烦,还要对码,直接上电就能飞,断电就失控保 ...

  嗯 照你说的测试无误,我想我可以再去外面测试失控返航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设置失误,楼主根本就没有在遥控器上面设置控制飞行模式的那个通道对应的失控保护值,关控当然不可能 ...

多谢分享!请问三段开关那个失控返航相当于一键返航吗?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确认在调参的情况下关控看一下三段开关选项上的失控保护是不是变为蓝色的!!!

嗯,这个已经没问题了
引用 网友F:
教你一招,把桨摘下来,遥控上电,飞机上电,对码?(这控真麻烦,还要对码,直接上电就能飞,断电就失控保护,再开控就好的撸过……)然后看飞机闪灯,GPS模式绿灯一闪就是OK了,两闪是油门没在中间,绿闪之后带红闪是卫星数少)然后直接关控,看是不是变成黄灯爆闪,不是的话,砸了你的遥控,把接收机扔马桶里冲走,然后买个富斯九刷个er9x,祝爽飞………………………………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确认在调参的情况下关控看一下三段开关选项上的失控保护是不是变为蓝色的!!!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  哈哈  哈哈哈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设置失误,楼主根本就没有在遥控器上面设置控制飞行模式的那个通道对应的失控保护值,关控当然不可能正确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不认真看说明书和调参软件文字描述的下场。另外,请用遥控器混控功能设置一键返航,而不要简单相信关控就万事大吉了,特别是在不熟悉遥控器特性的情况下贸然关控!连续两个低级错误,炸机是必然!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在遥控器上你设置的三位开关的那个通道设置失控保护

那个当时我也设置了 疑惑的是关控的失控保护无法激发  后来学习了泡泡老师的视频后对遥控器进行了正确设置  应该没问题了 只是现在也没测试过这功能。。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记得用R7008sb接收机的sbus线连接,不用任何设置,关控后,调参软件上会直接跳到失控保护的蓝色档位。你这 ...

正解!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我以前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的舵机保持,但我现在改成了失控保护也激发不了关控的失控保护唉

在遥控器上你设置的三位开关的那个通道设置失控保护
引用 网友L:
失控返航我是100%没有出过问题,怀疑楼主记录的返航点有问题,如果关控是在闪黄灯悬停的话。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请确定飞控连接调参时,在你关闭遥控器的时候,会里面跳入失控保护?  是否在起飞时已成功记录了返航点?

记录返航点没问题 调参软件上试过了 关控的失控保护还是无法激发
另外想问一下 三段开关如果 先从GPS打到姿态 再打到失控保护能安全激发失控保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