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强数控微型CNC——初试数控车主轴分度之九龙浮雕

楼主(2014-06-24):
超级小强成功后数控车主轴分度一直都没有去好好玩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找不到好的木料。实在无聊,所以找了段复印件里面拆下来的铝合金棒,直径大概15毫米左右。没有好的刀,就用一根断过的刀随便磨了下,中点有点偏,刀尖有点大,所以细节丢失了不少,不然效果还要好。反正随便玩玩,试了下,还行!放上来意淫一下。等下再上视频。

楼主:
深度大约为1.2毫米,分了两层雕刻。

网友:
又有新作,厉害厉害

楼主:
顺便说说数控车主轴分度在浮雕应用中的好处。我们都知道,用过A轴的朋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用A轴做浮雕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由于受制于卡盘的精度问题,工件的对中找正是非常麻烦和头痛的一件事。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做出来的东西360度内深浅不一,同心度比较差(当然浮雕上体现的问题相对小一些),还有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很难消除的就是360度后接刀的地方不精确,接刀的地方很容易出现台阶,严重影响作品的效果。而在我的小强身上这个问题基本可以忽略,同心度完全由数控车主轴精度所决定,效果无话可说!

网友:
哎呦喂,这个是真厉害

网友:
厉害   可以对外加工整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说数控车主轴分度在浮雕应用中的好处。我们都知道,用过A轴的朋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用A轴做浮雕或 ...

刀路上是不是数控车主轴相当铣床的y轴了?

网友:
正在准备做个雕刻机加第四轴

网友A:
梅州友友前来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梅州友友前来围观

欢迎指教!

网友:
我才刚起步  学着玩3轴

网友:
好贴留名方便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说数控车主轴分度在浮雕应用中的好处。我们都知道,用过A轴的朋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用A轴做浮雕或 ...

夹上车一刀不就同心了吗

网友:
很给力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