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口粮不足,用3000MH的电池飞居然也行,暂时没看到好电池

楼主(2014-06-24):
今天试飞了X3,只买了一块格式1400MAH的电池,悬停没3分钟下来就3.85左右,好在还有几块500的电池,3000MAH,稍加改造就去试飞,设置不变。飞起来还算稳定,就是有轻柔的抖动。这个可能是因为太重了吧。小区人多,实在没地方飞,就找了个小路飞,反正悬停,有10个平米左右就行了。这个脚架太丑,因为电池太大托底了,必须把脚架垫高点,也没什么好东西垫,就拿泡沫棉,扎带临时搞了

楼主:
飞是可以飞,基本上控制起来的感觉和用1400MAH的电池差不多,就是机身整体有抖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把螺距曲线下降点还是那样,是不是太重了的原因。

网友A:
能做3D动作?不抖?

网友B:
起落架上的是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3D动作?不抖?

悬停就有点小抖呀,是太重了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上的是泡沫?

快递包装里面的珍珠棉吧,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就这样用几个扎带一绑完事,电池太大了,必须把角架垫高点

网友C:
起落架减震泡沫没必要,确实是因为新手的原因的话,训练架更好

网友:
都是好设备啊,羡慕!

网友:
在直升飞机动力系统不变、陀螺仪与遥控设置不变的情况下,质量越大飞行所需要的升力就越大,也就是主旋翼的速度就越快,自然的升降、副翼的原感度就显得过高了,适当的降低感度就好了!尾翼也降一些。
祝爽飞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减震泡沫没必要,确实是因为新手的原因的话,训练架更好

大哥,这个搞泡沫是为了垫高点,地下电池太厚,都超出角架5MM,所以要垫高,又没东西垫,临时就这样搞了

网友D:
抖动?再调高的转速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动?再调高的转速看看呀

是不是太重了,修正有惯性,机子这么小

网友E:
我也用2600的电池,也不会这样呀

网友:
哈哈。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F:
你这脚架咋回事

网友F:
我的360,是格式1200的电池,悬停可以8分钟,下来3.75--3.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360,是格式1200的电池,悬停可以8分钟,下来3.75--3.8

你别吓我,什么360呀,是什么飞机,求指导,我悬停一下就不行了,还是180一块的格式14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2600的电池,也不会这样呀

我是3000的,比较重,你没看用泡沫垫高了脚架吗?电池太大,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脚架咋回事

临时垫高点,电池太大托底了,呵呵3000MAH的6S,你想想多大

网友:
我去、够狠

网友G:
关心设置不变能飞多久

网友:
聰明,還能降低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心设置不变能飞多久

12分钟没问题吧

网友H:
手机拍的?镜头是不是花了?这么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拍的?镜头是不是花了?这么糊。

是的,呀,苹果5镜头有灰的说

网友I:
最近刚刚装好1台X3

刚装好,1500的花牌6S 只能3-4分钟

后来,调整了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调到用手左右转动大吃盘有轻微间隙),给所有的齿轮和传动齿轮上油

航线6分钟下来3.7以上

准备买点好的高速润滑油,现在的润滑油不行一电下来就挥发了。

不知道楼主是否给所有的齿轮和轴承上过油?

网友:
浮起来航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刚刚装好1台X3

刚装好,1500的花牌6S 只能3-4分钟

没有,新的应该有油吧,齿轮觉得没必要上油,容易粘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新的应该有油吧,齿轮觉得没必要上油,容易粘灰

上油当然有技巧,不是让你往上倒。。。你倒多了,齿轮一转,甩得飞机上到处都是。。。
用不掉丝的棉布沾上油,然后擦拭齿轮即可。

给轴承加油用带针尖的针筒,那样可以精确控制加油位置和加油量。

全鸡上油,你会发现比原来顺滑很多很多。飞行时间延长。

而且飞机最好定期保养加油。让飞机状态始终顺滑无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是可以飞,基本上控制起来的感觉和用1400MAH的电池差不多,就是机身整体有抖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 ...

是的,十字盘的感度很飞机重量有关系,越重感度应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油当然有技巧,不是让你往上倒。。。你倒多了,齿轮一转,甩得飞机上到处都是。。。
用不掉丝的棉布沾 ...

我倒是买了飞跃的高速润滑油还带有注射器,就是轴承没有注油孔呀,那么点缝隙油用注射器小针头都难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