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飞机出现奇葩的设置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6-24):
如图,一接通电,如图的那个舵机。在3d模式下跑到最上面去了不是3d模式,就平了,不会调啊。会的摩友来帮帮忙啊。飞机是kds450有副翼的

这个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

这不是3d模式

这不是3d模式

这是3d模式

这是3d模式

楼主:
有一个图片错了!!!!!如文字。舵机一过去就不动了怎么调啊!!!    上面的错误抱歉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图片中间的那个舵机一通电就成图片这样不能动了,一切3d模式他又向上垂直90°不能动了,其他的都能动。

网友:
一般飞飞这个机机还是不错的。不过齿盘的精度不行

网友B:
看看你的接收机有没有接对,初步估计你的接收机跟舵机的位置没对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接收机有没有接对,初步估计你的接收机跟舵机的位置没对应正确!

都是对的,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了,就这样了。。。。。估计是朋友碰了遥控器吧。

网友:
好久没有用KDS遥控器了,貌似动了里面三个舵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