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转子电机选购的疑问

楼主(2014-06-24):
请教个问题,内转子电机参数表上第一列里面的2.5Y、2.5D、3D等等是什么意思。还有4极的和2极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外转子的就没有这个区别。

网友:
Y比D的进角猛点,D比Y的效率高点

网友A:
Y:星型接法,D:三角形接法。数字:绕线匝数。

网友:
高端的看不懂

网友B(2014-12-08):
引用 网友A:
Y:星型接法,D:三角形接法。数字:绕线匝数。

例如1.5y怎么绕线啊   整数比较好理解 小数点后这个不懂 求大神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1.5y怎么绕线啊   整数比较好理解 小数点后这个不懂 求大神教一下

绕半圈,就是从铁芯的一边穿进去另一边引出线,最后那圈就只有半圈,充分利用槽空间
2极和4极的区别在于启动线性,2极的因为极数太少,启动的时候很容易抖,4极好些,不过还是容易抖,所以内转子会有有感无刷这种说法,外转子一般极数大于6,没这种问题
别的各位高手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