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甲醇发动机空中熄火

楼主(2014-06-24):
有人反映有时候三叶甲醇发动机可能在空中熄火,该怎样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求老鸟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个,顺便问问用素油磨合发动机大概要多少升?

网友:
我都不怎么磨合,顺便问楼主,你能弄到硝基甲烷吗

楼主:
淘宝上有加硝基甲烷的油卖,不知你是不是要纯的

网友A:
曾经没钱买发动机 论坛里收了个很旧的三爷52发动机 缸压很差 还是调整好了 但总是空中做3D的时候熄火 最后 练就了一身熄火降落的本事 最高纪录 连续7个起落都发生熄火 鸡鸡还是平安无事

网友:
怎样防止甲醇发动机空中熄火?100%吗?那就是在地面熄火

楼主:
油针该怎样调?飞航线用

网友:
空中熄火的可能大部分是油针调整太贫的原因,,只要把油门开大点就可以解决。。。。。

网友B:
一方面油针需要调试好;另一方面就是怠速调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方面油针需要调试好;另一方面就是怠速调高一些!

怠速要怎么调?油小白

网友B:
化油器中间位置(跟曲轴是一条线)有个黑色螺钉,拧入,怠速就会变高,反之就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中间位置(跟曲轴是一条线)有个黑色螺钉,拧入,怠速就会变高,反之就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没钱买发动机 论坛里收了个很旧的三爷52发动机 缸压很差 还是调整好了 但总是空中做3D的时候熄火 最后  ...

直机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加硝基甲烷的油卖,不知你是不是要纯的

自己配油当然要纯的硝基甲烷,AR分析纯的

网友:
总是换新的 就不会熄火了 开个玩笑!

网友C:
老鸟们,新手潜水钟。副油箱是干嘛的。倒飞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熄火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鸟们,新手潜水钟。副油箱是干嘛的。倒飞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熄火呀?

主要作用是防止油回流到油箱,另一个作用就是增加续航。

网友:
发动机是关键,最好用30%的成品油,如果从经济儿度来说就飞悬停练习用素油可以的。,但建议国产发动机最好用品质好点的油。多用时间来练习飞行。

网友:
油门曲线的不合理是空中熄火的重要原因,这个不光是油门曲线的设置,更重要的是和螺距曲线的合理搭配,之前有一篇螺距控制的文章说的很不错,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