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往一个方向偏,崩溃了

楼主(2014-06-24):
这是视频地址:
一打油门就往红色的方向偏,必须用手扶着,搞了两天了,无果。。。

网友A:
mwc 设置对了么?我指飞控的xyz设置

网友B:
是不是浆搞错了,我以前也是1 3电机是有R的浆2 4电机是没有R的。
还有就是飞控设置对不对,箭头方向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浆搞错了,我以前也是1 3电机是有R的浆2 4电机是没有R的。
还有就是飞控设置对不对,箭头方向朝前, ...

什么是有R的桨?新手。。。   四轴+飞控板都是自己diy的,是不是传感器的减震没有做好?

网友C:
- -  你浆按反了
浆的转向时对称的  两个红色力臂的浆一样转向了  红色左边的应该和右下角的那个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 设置对了么?我指飞控的xyz设置

是陀螺仪的设置吗?我校准过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你浆按反了
浆的转向时对称的  两个红色力臂的浆一样转向了  红色左边的应该和右下角的那个一个方向  ...

相邻相反,相对相同,我的桨没有装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yfrobo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4
你看看这个教程

看完了,该注意的都注意了,如果桨装反了,应该飞不起来吧,昨天飞了30米,不过炸机了-_-

网友C:
你左边三个浆一个方向 看不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左边三个浆一个方向 看不出来么?

确实,受教了,不过,我把桨纠正过来,虽说不用扶了,但还是往红色的机架(前方)偏,-_-

网友:
听声音好像桨装错了,如果不是桨就是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D:
偏去校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去校准水平...

嗯,确实是传感器的问题,减震没有做好,今天做了减震好多了

网友:
转的方向错了

网友E:
左前电机转向错了,桨没有装错。按照数学上的四象限来说的话,一三象限左旋桨,电机逆时针;二四象限右旋桨,电机顺时针。不是滤波器问题也不是振动问题,滤波器和震动只跟自稳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仿apc浆,别用彩色的,低通滤波器42hz,不需要减震

这几天比较忙,没时间折腾了-_-,过几天试试。爵爷还有一个问题是,稍稍一打油门,四轴就飞得很高了,这是油门曲线的问题吗?  还有config.h中的ESC_CALIB_CANNOT_FLY(电调校准选项)和手动校准电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前电机转向错了,桨没有装错。按照数学上的四象限来说的话,一三象限左旋桨,电机逆时针;二四象限右旋桨 ...

嗯嗯,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地面站的油门曲线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实际MWC默认参数很好飞

网友:
这个id是原来自己装自行车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