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T810炸鸡,原因不明视频已上求大家分析

楼主(2014-06-24):
飞越810大六轴,飞越4114电机,1555,NAZA V2,微单云台,格式6S5200电池两个并联,上电后指示灯正常摆杆起飞,GPS模式,四米高做悬停观察状态时飞机自旋,遥杆控制不了飞机,第一次遇到大脑空白,先是撞到树上,甩落了云台和相机(多亏有棵树才得以保全它们)从树上穿出斜着扎到公路上,损失一对浆,一只电机座和一根碳管,电池当时有一个一片电压将为领了,晚上测试又正常了,很轻微的变形不知道能不能用了,多亏高度不是太高,周围没有人,真是万幸,要不怎么玩模型远离人群呢,没有经历真是不信,下个月的婚礼航拍我是不接了,疑惑的是问题出自哪里?电机后来测试有一只中间的主轴缩到里面去了,上电一会电机就卡死了,但是炸鸡之前应该是正常工作的,我又把主轴给砸了回去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用,视频已上,各位大师;给分析一下什么情况导致炸鸡,找不到原因修好也不干飞了。

网友:
楼主您好,起飞前是否有做指南针校准?这架机是第一次飞吗? 下来之后主控连调参有什么提示没有?

网友:
看起来震动很大啊,视频都是抖的

楼主:
指南针没做校准,连接主控调参没有提示,之前的飞行前一般指南针都没做校准,也没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朝着一边倾斜下来的,手动\GPS、姿态切换都不起作用,遥控没有任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朝着一边倾斜下来的,手动\GPS、姿态切换都不起作用,遥控没有任何作用?

过程太快了,没时间切别的模式,就是转圈飞,打到树甩掉云台就斜着扎到公路上

楼主:
遥控没反应

网友A:
那是三太子太兴奋了,你下次再GPS加一个磁环试试吧,我先前是从一边倒,模式切换也不起作用,最后还是炸鸡,损失就不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三太子太兴奋了,你下次再GPS加一个磁环试试吧,我先前是从一边倒,模式切换也不起作用,最后还是炸鸡 ...

加什么样的磁环有链接么?是不是和指南针没校准有关系啊,要死NAZA这么不稳定下次还不定什么时候发疯了

网友A:
MH370还没找到呢,玩的就是心态,炸了再修修了再玩,关键是每次起飞校准指南针还是要安全一些,你直接在某宝里搜磁环,多的很,免得说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H370还没找到呢,玩的就是心态,炸了再修修了再玩,关键是每次起飞校准指南针还是要安全一些,你直接在某 ...

炸没了都无所谓,炸到人就不是小问题了,问题找不到就不会飞了

网友:
80%以上是磁罗盘问题

网友:
飞机在起飞那时候视频抖动的很厉害,可能是罗盘问题

网友:
铁定是不明干扰或没电,不是dji的问题

网友B: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C:
电池当时有一个一片电压降为零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我的也是,说是指南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说是指南针干扰。。

为什么前几次没做校准也正常起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当时有一个一片电压降为零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当时我就把电池扔了,我朋友给了回来了说没准还能用,用手把变形給掰回来了,回家一测电压正常,我估计当时电池甩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前几次没做校准也正常起飞呢

我的就在学校飞,飞了两个月没出问题,也做过校准,第三块电池起飞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前几次没做校准也正常起飞呢

我的就在学校里飞,,出事的地方不知道飞了多少次了

网友:
进来看看咋回事

网友:
新手表示同情!

网友:
这个问提,基本是电机出故障的原因,电机降功率了,

网友(2014-07-24):
拿810去拍婚礼啊!佩服楼主胆量。

网友:
指南针校准 应该在每次飞行的第一次校准  一定不能偷懒

网友:
我的就在学校飞,飞了两个月没出问题,也做过校准,第三块电池起飞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
我的精灵2  出过同样的问题 突然无法控制 然后转一圈 斜着一头摔到地上

网友:
炸了损失就会不少啊。

网友:
我的飞机 上个月也炸了 情况比较类似 我的是摇摆了2下 然后一头扎下去的。各种检查 不得原因啊。。到现在还郁闷呢。。

网友:
国外网站貌似也有同样不受控的问题。。。希望能尽快找出原因。

网友:
我的naza lite打方向舵直接坠机,起飞,侧飞都正常。

网友:
                    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感度设的是多少啊?

网友:
搞清楚了再飞

网友:
我上回飞了好几分钟后出现此情况,T810+WKM,也有人说 是磁罗盘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加磁环有用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56884&extra=  已返修回来,正准备
上机测试,不过建议楼主,婚礼尽量不要上这么大的机,小精灵合适。

楼主:
是,远离婚礼吧,这次太危险

网友(2014-12-02):
飞机修好没 尸体出不出

网友:
航向一抽然后自旋+画圈动作基本都是磁罗盘算法崩溃,磁罗盘被干扰可能性很大,校准是为了让磁罗盘重设到正常状态
虽然平时不校准一直正常也不能保证永远不会被干扰,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连陀螺仪和加速计都校准下

就算民航客机起飞前,陀螺仪加速计气压计磁罗盘也是需要校准的,而且过程时间还是挺长的。DJI校准要手持飞机转圈子很不方便,所以很多人都没做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新手好问勤练习,远离人群勿炫耀。天 ...

说的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