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航空p-51炸机,断头

楼主(2014-06-24):
刚入的十月的P51,鸡冻啊,炸的彻底,初步判断一个副翼拉杆未固定死脱落了

机体最薄弱处断裂,损失:机体、浆、浆罩、电调摔坏一个电容

求最稳固的修复方法(机头是p51上最重的地方,不知道是否可以修复)

网友:
慰问下~刚入的可惜了,不过没事,看图片很好修复的,继续努力

网友:
最后为什么老是横滚啊?

网友:
小事情而已。EPO修复最简单了,烧烤签子当龙骨内圈用泡沫胶水,靠外面边缘再来一圈热熔胶伺候,然后贴上透明胶带。包你妥妥的

网友:
与楼上的问题一致

网友:
是因为嘚瑟了炸鸡吗- -

网友:
泡沫机好修,就是难看点

网友:
瞬间粘合继续飞

网友:
牙签加泡沫胶,再要结识用纤维胶带

网友:
没法修了,全送给我吧,

网友:
慰问 一起我F3A一个副翼直接脱了 安全降落

网友:
小伤,热熔胶伺候

网友:
低空翻滚 ~~~ 还是先熟悉性能比较好~~

网友:
一开始不是飞的很稳吗?最后你自己在那边翻了高度太低炸的吧

网友:
竹签一个一个插好,用热熔胶胶死,温度要高一些。保证没有任何问题。。这完全是小炸,只要机体不变形就OK

网友A:
记住,千万不要用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千万不要用泡沫胶。

请教,为什么不能用泡沫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为什么不能用泡沫胶?

泡沫胶会使被胶合面边硬,变脆。久了也会变色。在高频振动下,泡沫胶表面明显低于热熔胶。好的胶条溶化后涂在被胶合面,固化速度快。有韧性,粘合力强。而且无色无味。根据损伤面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来粘合。非常棒。泡沫胶不小心涂多了,泡沫就会被严重腐蚀的。所以建议不要用泡沫胶。

网友:
EPO的好办!在现场小炸用502都可以马上贴好,这个炸得也不算啥,好修!与4楼意见一致。别听人吓唬,贴得好,看不太出来的。

网友B:
这个好修的,我的p51断了不只一个地方不只一次,要么用泡沫胶修好了,就是时间长点;要么就是泡沫专用502+加速喷剂,最快一次现场修复断了四处的飞机,只花15分钟就又飞上去。这是最近一次修机,后续已经飞了50多次,一切正常。

网友C:
最后那声“哎呀”好销魂,这个不是故障炸机。是人为低空抖骚所至,这回长记性了吧。

网友D:
你真速度,这就大炸了,不过我周日最后一飞也炸了,全开襟翼起飞后拉偏,最终还是迫降栽头了,桨折了一根,机体没问题,心疼啊

网友:
貌似这机经常炸

网友E:
兄弟,下单翼做横滚的技术比上单翼的难多了哦,刚上手高度低了,改出时估计小手有毫子不听使唤吧

网友F:
炸机的因素太多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导致坠机。还好楼主的机子好修,补补又上天了。

网友:
飞得太骚了 呵呵

网友G:
炸不死的小强

网友H:
喜闻乐见的事

网友I:
这飞机好修。楼主的技术还要再练。这么低的的高度、速度翻滚,你以为是3D机呢。

网友J:
从图片上看,应该很好修复的,粘吧粘吧又是一架好机。
搂猪是在做水平横滚吗?看样子是做特技时,瞬间没有拉起来的结果。

网友K:
这都是小事儿...

网友L:
这伤 不算大... 为啥不能用泡沫? 我重来都是 抵制热熔胶的.热熔胶我几乎不用..这种 我都是 用 1mm的 碳纤维棍.加强,再加上泡沫胶来粘.还有一种胶需要你有点耐心.做.就是宝利龙胶. 透明的. 但是固化时间比较久. 需要用胶带站好固定. 上次有个兄弟用 704胶来粘这个.我看了借口也很牢. 还有 704 是白色的.效果也不错. 但是 704 胶 不好上丙烯颜料涂装修复时有点麻烦. ...

网友M:
很好修复,做动作不够柔和,高度太低……

网友N:
安慰楼主,祝楼主改日修好机机继续爽飞

网友O:
建议换个机身
也不贵,换好后和新飞机一样

网友P:
一声 哎呀··········有多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