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可以激光切割么?打算DIY多轴中心板

楼主(2014-06-24):
如题,有了解情况的么,如果用雕刻机怎么样操作

网友A:
纤维板就用雕刻机吧。。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纤维板就用雕刻机吧。。激光。。

雕刻机刻制慢啊,刚好也有激光切割的机器,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找块废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偶都是用锯弓哼哧哼哧的干。。。。。。

网友:
激光切割的话功率要足够大,楼主可以试一试。不过一般还是用精雕机比较多。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不行滴 老老实实拿去铣吧

网友B:
试过,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床,80W输出直接烧焦,能切割,但是切口发木,变色,切了一块1,5mm的废板子试了试,不是特别理想,可能和激光机床比较廉价有关系,最后还是选择雕刻。

网友:
pcb板和亚力克板,半玻纤试过,激光完美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床,80W输出直接烧焦,能切割,但是切口发木,变色,切了一块1,5mm的废板子试了试 ...

谢谢哈,看来回头再看看,纠结,雕刻机怎么固定板子比较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看来回头再看看,纠结,雕刻机怎么固定板子比较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固定板子?学校那个根本就没办法固定板子这家伙貌似和雕刻机完全不一样,走边框看看多大就是了,激光没什么后坐力啊啥的,放那完全不带动的。
提醒一下,注意切割线大约0,3毫米,注意留出来空,不然上螺丝会死的很惨。
还有最好别一次性烧穿,工件从板子上掉下来以后位置就有偏移,机器不会管你偏不偏移的,切出来很蛋疼的。

网友:
先不说能不能切,激光切出来板材组织也被破坏了

网友:
激光的实测不行,要不烧板,要不毛刺边

网友:
此事不懂,我是来学习的,